我做的电动背推小飞机

楼主(2006-03-30):
傻猫的180动力,40XX桨(不记得了),翼展740mm,全重190g,ELE的1200mAh—7.4V锂电。
载荷20g/dm2,飞起来很娱乐,非常适合初学与老手休闲。

网友:
小飞机做的很漂亮啊,真想飞一把,顶..........

网友:
傻猫的180动力   无刷啊?价格?
40XX桨          直驱?价格?
翼展740mm,全重190g   空机?
ELE的1200mAh—7.4V锂电  价格?
2通道还是3通道啊?
舵机             ?

我最近准备用炸掉的“小天鹅”改一部

网友:
楼主这机翼很漂亮。

楼上的,这动力是便宜的有刷动力,桨应该是4530,控嘛应该是3通以上吧。

网友A:
小天鹅是开关控吧.

我猜想能不能这样:

一个通道用来控制电机的转/停, 重心偏后, 这样, 一开电机, 飞机就以一个角度爬升. 关了就滑翔.
另一个通道还是用来控制原小天鹅的电磁转向系统(网上搜到是这样的), 控制水平尾翼的转向.

网友:
傻猫,一飞冲天和我打算再和你买几个180还有桨。
这飞机即好飞有好做,我也开始做了,大家有闲时间的都做架吧。一飞冲天前天晚上开始做的,昨天下午爽飞(中间还要睡觉、上课、吃饭、上厕所),你说这飞机好做不好做!
我再做的时候拍些过程贴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天鹅是开关控吧.

我猜想能不能这样:

一个通道用来控制电机的转/停, 重心偏后, 这样, 一开电机, 飞机就以一个角度爬升. 关了就滑翔.
另一个通道还是用来控制原小天鹅的电磁转向系统(网上搜到是这样的), 控 ...

感谢你的建议

准备用一个通道控制电机转速【加一个电调】【FUTABA2DR】
接收机和电磁转向好像都坏了,准备上一个【9克小舵】【接收机】

看来工程蛮浩大的!

网友:
楼主的机机做的很漂亮,我前几天也作了一个背推的机,有点小经验。
    1。我觉得楼主应该将鸡头前面加一块泡沫防撞,在机腹下用kt版粘上以免着陆时磨坏机腹。
    2。还有就是电机的安放,你这样非常不利于散热,我的实践表明,180电机的发热量是不可小觑的。我飞一排电,电机烫手!!后来我把电机适当后移,并抬高电机位置,使其上表面与机翼上面再一个高度,不被机翼蒙盖。另外,剪一小块海绵,沾水,用皮筋固定在电机表面。经验证,效果非常好!!!
    以上为我的拙见,搂住可以考虑。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不过沾水的海面嘛……我保留意见。

网友:
180电机外壳封闭的,热量全靠表面散发,确实保留一点气流通道比较好。
不过也不用水啊什么的,有气流就可以了。

网友B:
气流是不够的。我手头没有散热片,只好用这个法子了,而且的确是因为180全封闭,我才敢这样做。换了380之类有散热孔的,我当然是不会这样做的了:)

网友:
漂亮,看着就觉得好飞~~

网友:
佩服楼主啊。DIY就是乐趣。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空的话,麻烦介绍一下机翼的制作方法.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气流是不够的。我手头没有散热片,只好用这个法子了,而且的确是因为180全封闭,我才敢这样做。换了380之类有散热孔的,我当然是不会这样做的了:)

我的鲨鱼不但没有搞水,还在外面包了胶带呢。难道你的电机是6V的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的180不发热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180不发热啊.

你那个就不用说了,电流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就不用说了,电流小啊。

我的在 8.4V 电池下, 电流有3A左右. 猫的180+猫的桨是多少?

楼主:
我的180也不热啊 飞机上都是孔 散热很好

网友:
估计猫的一个180动力组可以顶我这里2个180动力组了, 怪不得武汉那位模友, 用180能飞1米的飞机呢.

网友:
老兄
   阁楼漏水吗?我也想住阁楼。
明天过去找你去,观摩一下,取的经回来。

网友:
前天 风力至少3级 小飞机顶风文丝不动 可以对风悬停了 爽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傻猫的180动力,40XX桨(不记得了),翼展740mm,全重190g,ELE的1200mAh—7.4V锂电。
载荷20g/dm2,飞起来很娱乐,非常适合初学与老手休闲。

http://www.5irc.com/upload/2005/20060330204158212.jpg[/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鲨鱼不但没有搞水,还在外面包了胶带呢。难道你的电机是6V的还是怎么回事?

这个就不清楚了,反正就是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2009-01-21):
我觉得烫手无所谓的,因为电机内无电路板,热量一个是线圈发热造成,其次就只能是转子转动与机身内部空气摩擦的热量,这样不用怕过热损坏电子元件了,放心用吧,烧不了的!~

网友(2012-11-18):
进来温故学习

网友:
无图图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