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改M26

楼主(2006-03-30):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拆卸恒龙:M26的悬挂弹簧,并有何高招减低弹簧弹力。多谢了

楼主: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无私帮助呀!

网友:
M26的速度明显慢于虎1,很不爽。那位高手有办法可以提高M26的速度?

网友A:
玩坦克不用计较速度吧,但m26的悬挂 太硬了 需要该软一点才是关键。

楼主:
主要是第一对负重轮太硬了完全没有感觉,谁有好方法改软一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坦克不用计较速度吧,但m26的悬挂 太硬了 需要该软一点才是关键。


玩过虎1,m26的速度太不能让人满意。更换放电能力更强的电池不知有没有提高。
难道非要更换马达才可以吗?

网友(2008-03-01):
同样的问题我要问

网友:
给坦克肚子里放块砖头,重量上去了,就真实了,免得剪弹簧了。要速度只能换马达,不过电路板会烧,还是少动动!

网友:
恒龙M26有诱导轮向前的行程呀,难道我这台改进了?我需要拆下来,把弹簧减短,现在就是不知道托带轮中间的轴怎么弄下来,硬拔还是怎么搞?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拖带轮是两片粘在一起的 拆开一面 再用钳子把轴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