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hitec6可以飞lama2吗?

楼主(2006-03-30):
hitec6可以飞lama2吗?

网友A:
可以一试哦。希望很大。

网友B:
你的遥控器和接收机不可以做到,好像市面上的所有遥控器接收都不能。你的遥控器没有拉马这样共轴结构的直升机的混控方式,除非利用LAMA的接收机-如果该接收机内是带混控的话(4合1板),并且你的发射机的频率和制式兼容它。市面上也没有现成卖的!即使是像这样结构的直升机,你要完全实现DIY,那还不难的。如果是控制4个螺旋桨结构的飞盘,那才复杂了!

网友C:
如果你是飞E_sky的LAMA,用它原来的4合1。是可以试试的。我用4YF飞过的,为了用教练线带飞。4YF是36.xxxMHz的,插LAMA的原来发射机的晶体35.180MHz。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esky的,我用esky的原晶体,将控调到ppm,会出现严重抖舵,时不时还会突然旋转起来,不受控制。用控的原晶体,接收机无反应。是要怎样调控的设置吗?控是新买,无经验.

网友C:
hitec6没有试过,很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哥们,能告诉你的晶体是从哪儿弄来的?谢谢.lama原装的晶体换上也不行,为什么呢?搞不明白!!!确认是同频的,lama原是35.04hitec的是35.10

网友F:
同频的T4VF FF6发射,都可以直接控制LAMA 2

网友G:
我是用FUTABA T6EXHP72.850飞拉马的,同频率的发射机,晶体换下就可以直接使用,原配的晶体频率是72.870的.我现在是把拉马原配的发射晶体换到T6EXHP上使用,这样比较方便些!等有机会搞个72.850的标准接收晶体换下拉马的,那就更方便了!呵呵!不过要调到PPM制式.效果比原配的发射机要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