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都来看看我的配置哪里需要改的?

楼主(2006-03-31):
REX 450XL(CDE)套裝空機版
(含新款430LF3550+25A調速器)
RCE-500陀螺仪+HITEC HS 56
螺距规¥100
电池HIGH-POWER 2200MAH 11.1V
10-12C 瞬时16C放电锂聚合物电池*2=¥560
HS 55舵机*3=465
大桨¥80 急救包¥+ 尾管¥ +主轴¥+ 脚架¥+ 急救包
遥控:FF9
预计费用在:6500以内
大家给点意见哦 多来拍砖!

网友:
建议是HS56*4

陀螺仪用GY401

网友:
如果真的想好好飞 不如上se

楼主:
主要我还是新手 飞SE太烧钱了,先飞好XL就不错了 谢谢老鸟们的帮助

网友:
陀螺仪一定要用401,不会后悔的。而且陀螺仪也很皮实,贵一点也无所谓了。

网友:
有米就上se

顶!.......................

网友:
HS55强烈建议改成HS56,陀螺仪建议GY401

网友:
HS56大概200一个。

网友A:
建议不要用HS56。因为你毕竟是XL。不是SE。用辉胜的舵机,省下的钱换GY401+S9650

网友:
螺距规好像没有什么用,我新手,哈哈

REX 450XL(CDE)套裝空機版
(含新款430LF3550+25A調速器,调速器应该试35A的。。)

网友:
陀螺仪用GY401一步到位。

网友:
电调可以考虑好盈的28A,效果还不错,电池保护时不会切断BEC供电,这样还有机会救飞机,也不用另外买外置BEC了,增加重量又降低可靠性。

楼主:
谢谢各位老鸟的帮助,我把陀螺换成401了,其他没怎么变 机机已经在路上了!

网友:
REX 450XL(CDE)套裝空機版
(含新款430LF3550+25A調速器
-------------
这是在哪买的,几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用HS56。因为你毕竟是XL。不是SE。用辉胜的舵机,省下的钱换GY401+S9650

这才是替人着想的。

楼主:
REX 450XL(CDE)套裝空機版
(含新款430LF3550+25A調速器
-------------
这是在哪买的,几米
鸿飞买的 只知道加了401+56 +25A+430 一共2550米 哇LP要知道了要数落我了!

网友:
接收机改R146IP(PCM1024)会更好些,重量轻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