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锂电平衡充,不知道有没有镍氢平衡充

楼主(2006-03-31):
如题。
想尝试一下,将镍氢
电池
组引出两组平衡充线和插头(四个一组),找一个可充四个单体电池并且是独立充电的镍氢
充电器
,按照锂电平衡充那样的设置接在平衡充插头上。这样充电应该能延长镍氢电池组的使用寿命吧。

网友A:
锂电用平衡充相对来说注重的是防止单节过充造成电池损坏,镍氢电池应该没这么娇气吧

网友B:
有的话当当然好!不过没必要吧?

网友C:
以前见有人在一般的NI-MH PACK上装过平衡充的插头,不过主要是做放电用的,充电的时,基本没用到,

网友D:
对于节数较多的镍氢电池包的情况,充满后小电流维护一段时间可消除电池包中部分未曾充满的电池,并且不会过热!

网友E:
娇气程度不同,........

网友F:
偶正打算做一个,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