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6号的主齿轮是多少齿的啊

楼主(2006-03-31):
哪位大大知道啊。。。。。。。在线等,。。

楼主:
没人数过啊,大概是多少也行啊。

楼主:
没人告诉俺啊。。。。。。。

网友A:
请问

除了10T , 其他11.13 T的齿轮能用在36#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10T , 其他11.13 T的齿轮能用在36#上吗?

我用的是3200kv的电机,陪的是11t,13t也能用,你电机的kv值是多少?

网友:
升级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3200kv的电机,陪的是11t,13t也能用,你电机的kv值是多少?

想用KV2600的电机配13或14T的,不知道电机座合适安装吗?

网友:
我的36#齿轮坏了,换了两个动不行。老要打滑,有那种可代替的?我配的是380的无刷马达,是不是因为马达力大了,给拉坏咯?

网友:
确定的告诉你:132t! 自己数一下,这么懒,是不会飞好的

楼主:
既然有人知道为什么还要数,那些前人做过的工作你都要做一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