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06-03-31):
我电直上升级多出来的--GS B28-35-12无刷马达(KV:2700RPM Φ3.175mm)
  想用来改装小紫光YAMAHA电船,配玩具浆。不只行不行?需多少以上的电调才行?先谢了!!!!速度与现在的550电机比会应该怎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电直上升级多出来的--GS B28-35-12无刷马达(KV:2700RPM Φ3.175mm)
  想用来改装小紫光YAMAHA电船,配玩具浆。不只行不行?需多少以上的电调才行?先谢了!!!!速度与现在的550电机比会应该怎样呢?

35MM长扭距有点小,不过可以先试试.电调电流可以在25A以上.毕竟无刷也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MM长扭距有点小,不过可以先试试.电调电流可以在25A以上.毕竟无刷也不便宜啊!

谢谢!!十分感谢你的解答!!我总感觉海模论坛里象您这样热心解答的模友太少了。

网友:
不错啊``2700kv可以用 但电调保险起见最好50A以上 毕竟需要大电流 至少9。6-12V需要吧
和普通550当然就两回事啦~~浆建议买石德明那种  性价比OK

网友:
那个电机用在船上的话用好盈40A的就够了,8~10节电池,要效果好的话用专业中国的塑料浆,价格不贵但效果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5MM长扭距有点小,不过可以先试试.电调电流可以在25A以上.毕竟无刷也不便宜啊!

KV也小啊~扭矩還算比較合適~不過我對小紫光的尺寸不太清楚~

网友:
跑8个电池~这个KV值是小了~~建议用3500KV以上的~~~~电调用辉盛60A的就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辉胜60A电调那有得卖?谢谢!!

网友:
广西~~找老雷~~~~1380780238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十分感谢你的解答!!我总感觉海模论坛里象您这样热心解答的模友太少了。

客气了,大家相互交流相互切磋才能丰富自己的知识面啊!才能更好的玩船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KV也小啊~扭矩還算比較合適~不過我對小紫光的尺寸不太清楚~

船长: 580mm
船宽: 170mm
螺旋桨:D42XP1.2
这是电动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