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脑电源做冲电机12V电源。

楼主(2006-03-31):
电脑的电源直接用于冲电机,12V电压会很不稳定,原因是他的采样电压线路设计造成的,原设同时从12V、5V同时采样,而冲电机只用到12V,造成采样电压不准确,使输出12V电压不稳,这次我用的是一台486电脑的电源,12v输出8A的。改造难度不大,就是更换几个电阻而以。喜欢动手的朋友不可以一试。不过要注意,保护功能很强的电源最好不要用,我改过一只台达的电源,保护功能很强,过了12.8V就会过压保护,冲电器大电流冲电一工作也会保护,根本没办法使用。

原电源的的线路板和结构(注意红框就是改的地方)

去除其余的接线

开关位置

背面接线柱

改好后的线路板(注意红框就是改的地方)

改好了。

更换电阻的计算方法。(见下图)

1、首先开机测量A点电压,  电压为Va
2 再测量5V,12V的实际输出电压,并记下来,分别为V1、V2
3、计算R1、R2的工作电流。
  I1=(5-Va)/R1      I2=(12-Va)/R2
4、计算更改后R2的值
      R2=12/(I1+I2)
      计算出来的值是近似值,可以适当调整,加大R2的值可以提高输出电压,通常R2的值可以有几K的范围可以调整,注意更换电阻后不要马上接冲电机,以免电压过高而烧坏,最高输出电压最好不超过15V,在大数冲电机的工作电压范围内。

网友A:
不会把?电脑的12v电压输出还不稳?还得改造?是否多此一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充电器可以充4VF发射电吗???请教,
  如果可以,我也盗版一台,呵呵

网友:
好!又是一個環保方案,值得一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把?电脑的12v电压输出还不稳?还得改造?是否多此一举啊?

不信的,你自己试试,12V,用满负载,你看12V电压会下降多少V? 我改后,12V/8A的电源,用两台冲电机同时用4A冲电,满负载电压才下降0.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到哪儿找486电脑的电源啊

用什么电脑电源都可以,新的p4电源,只要20针插座的绿线和旁边的黑线的短路就可以代替开关。关键是保护电路不要太灵敏。

网友D:
顶呀顶,

好,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这个电源功率不错的,有绝对使用意义,如果是调整到12.6V,加个并联稳压,就是3LIPO最理想的充电器了,电流够暴力!!!!!!!!我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这个电源功率不错的,有绝对使用意义,如果是调整到12.6V,加个并联稳压,就是3LIPO最理想的充电器了,电流够暴力!!!!!!!!我喜欢!!!!!

我是调整到14.5V使用,我的lrp2 冲电机冲电时,12V电压冲8节电,电流上不去!好多成品的冲电机电源都是13.8V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 我手头有一颗ATX电源, 12V标称输出10A, 如何改造才能将电压调高到14.5V左右啊?

也是改那几只采样电阻,计算出更换值后,再加大1-2K试试,或者串一个5K左右的可调电阻就可以调出14。5V了。

网友:
不错不错,支持!正好有一个P3的电源,可以用来改改,呵呵!

网友:
没法平衡冲啊。
...............

网友(2006-05-15):
从楼哥的照片看,他的电源后面连接有快充装置,这里的12V稳压电源只是起了一个普通电源的作用。
如果大家没有象楼哥一样的快充装置,12V稳压源做充电器是没有什么大意义的(实际上他那里也没有什么大的意义),除非买现在市场上10元一个的拆件。稳压电源做充电器就是杀鸡用牛刀,任何的简单直流电源都可以替代(但不要告诉我你们那里的电压是从220一直可以落到150)。

网友:
主要用来是做个12v的电源而已,如果有淘汰的电脑电源是很实用的。

网友F:
那我用30元左右的锂电充电器(就是直接插在220V插座上的那种),可不可以呀?
当然,输出端我是接在E-sky的104A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我用30元左右的锂电充电器(就是直接插在220V插座上的那种),可不可以呀?
当然,输出端我是接在E-sky的104A上。

那些输出的电流只有1~2A,电流太小了,不过如果用在E-sky的104A上那还是可以的。

网友(2006-07-18):
呵呵!我是对电子不太懂,只能用烙铁焊点东西的人!前几天弄了一只河田ATX-250的电源,那个板子与这个不相同,我找不到那几只采样电阻,惭愧!!上张图能不能帮找找?????!!!

网友:
按楼主的说法是PC电源5V输出没有带上负载

所以导致12V输出不稳定,那这样就有个简单的办法:在PC电源的5V输出加一个50-100欧左右1W的电阻,应该12V的输出就稳定了.从原理上分析这样做差不多应该可以.我没试过.但应该可以

网友(2006-09-13):
费物利用,支持一下

网友G:
没那么麻烦。根本不用改。电脑的老电源12v输出一般都有8a。输出也还算稳定。好电源12v输出有的是12a有的是13。14a的。输出稳定的很。直接就用可以。我先用的好好的。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其实改单独12V采样稳压也很简单的,方法是找恒压元件,如431等,然后找出两颗采样电阻,看接在什么输出上,然后算出比例,得出分压电压,在12V上也用两颗电阻得出同样的分压电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那么麻烦。根本不用改。电脑的老电源12v输出一般都有8a。输出也还算稳定。好电源12v输出有的是12a有的是13。14a的。输出稳定的很。直接就用可以。我先用的好好的。没出现过问题。

可能你的电源比较好。
不过你也可以试试,在满负载的时候,我的电源,在末改前,大电流冲电(比如4A),电压就掉得利害。我调到13.8V输出,带载时就变成只有10.6V-11V多点。改后,两台冲电机并联,同时用4A冲电,满负载8A输出,电压也只下降0.6V。

网友G:
应该说是你的电源太差了。如果电压掉的太多。那电脑用的是会重新启动的。一般通过认证的电源都没问题的。就算是满负荷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普通的电池都有8a。好的电源13-14a。带个2-3个充电器没问题。我先就是带3e和d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说是你的电源太差了。如果电压掉的太多。那电脑用的是会重新启动的。一般通过认证的电源都没问题的。就算是满负荷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普通的电池都有8a。好的电源13-14a。带个2-3个充电器没问题。我先就是 ...

电源差这个情况也有可能,电脑电源有好多组输出,他稳压是从5V,12V同时进行采样,在单用12V,5V近空载的情况下,你有试过使用最大的工流电流来试验吗?12电压下降多少V?
而宜通常成器的冲电机专用电源,电压是以13.8V居多,改一下,成本也是几元钱。

网友:
请问我的金河田电源的几个采样电阻怎么判断呢?
如果我要改13.8V,怎么改?

网友:
我原先用电脑开关电源  才输出4A就保护了 老跳 郁闷啊! 刚买个铁壳 12V20A开关电源  很爽

网友H:
楼主的这样该法是对的有必要的因为这样才使12V电压稳定,我之前也改过好几个脑开关电源.其实一般

通过认证的电源不改都没大的问题只是输出电压没那么稳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这样该法是对的有必要的因为这样才使12V电压稳定,我之前也改过好几个脑开关电源.其实一般

通过认证的电源不改都没大的问题只是输出电压没那么稳定而已

改的目的,不是电源的12V电压不稳定,而是带载后12V的电源电压过低,导至部分内部无升压电路冲电机冲8节电时,冲电电流上不去。所以我改后,同时将12V的输出电压提高到13.8V。国外好多顶级的电车用冲电机都是没有升压的,比如LRP ,NOVAK, Bitbull ,bitbull x3 ...............,much more 好象也是。

网友:
请问如何找采样电阻?

网友:
如果带载后12V的电源电压过低,那真的是你的电源太差了,因为电脑电源有输出电压平衡电路,使每路输出电压相对变化较小的

网友(2007-03-29):
同问:如何找采样电阻?

网友:
   您真有一套!
我是用舊筆電的電源供應器來當電源的!但是只有五安培電流!

网友:
请教楼主

我对电路一窍不通所以直接买了一个原装的电源适配器,这种电源适配器效果怎么样?是12伏5安的.

网友(2007-11-04):
又一个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