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是用9x2的控嘛?教教我飞450SE怎么设置吧.

楼主(2006-03-31):
我的配置是450SE普通盘式,3*hs55,1*hs56,GY401,430LF3550+亚拓25A电调.谢谢啦!

网友A:
请问你要设置点什么呢?油门曲线还是螺距曲线,或者是其它的。。
最好把你要问的问题缩小一下,不然很难回答你的哦。

楼主:
都需要啊,新买的控+新买的机器+新人,所以最好是详细一点啊.:)

网友B:
烦锁的问题没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