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博星1/20小大脚电机是不是很容易坏!

楼主(2006-03-31):
车子到手后才跑了几次就出问题了,拉油门电机没反映,电调灯会亮但没有“滴。。。滴。。”声。是不是电机坏了啊?平时跑的时候电机贼烫而且有点焦味。

网友A:
所以我换用380电机了..........

楼主:
380电机是什么?多少米?

网友:
直 径 :27.7mm 长 度 :32mm 重 量 :80g 轴 径 :2.3mm

网友:
不会吧,这么容易坏???

网友:
感觉象没电!充电了再试试

楼主:
不是没电,我换过电池了。唉郁闷死,前后加起来还玩不到1个小时。还都是在家里YY的。电机真的这么脆弱???

网友:
是不太热烧了?

我的1:10,出去疯跑,电机一般热,但在家里极慢速溜达,电机烫得很!

网友:
电机退磁了...........

网友:
可能电机有问题,应是个别现象吧.

网友:
电机应该还是很少坏的,塑料部件就容易了

网友(2006-06-17):
是电机的换向器坏了
我的昨天就是这样
拆开电机
换向器磨坏了
只有换电机了

网友:
在外面不会烧,因为模型车也可以叫高速车,它的散热主要靠风冷来散热。。所以你在家里长时间低速行使肯定会烧。。。。敬请各位模友不要长时间低速行,就算日本的原装车也会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换用380电机了..........

PM一下380电机的价格
还有380和370在输出功率方面的差异

网友:
380电机
尺寸大了些,但刚好能装下
这里的价格大约15到20元吧,11000rpm的较容易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