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救命啊!!我的FF6烧啦!谁有办法啊

楼主(2006-03-31):
我的FF6烧啦!谁有办法啊!就是离开关不远的一个三级管。它是什么型号哇

楼主:
好了,我已经搞定。

网友:
有的是 一个二极管。 只不过是 SOT23-3 封装的,看起来像三极管。

网友:
怎么烧的?说来听听,让我们也预防一下。

网友:
我以前修理过几台。 有4VF的,有RD6000 的,FF6 的没有修过。

一般情况是 自制的模拟器接口接错了。

RD6000 我修理的那个版本是设计不合理,不知现在的改进了没有。

4VF 一般是这个二极管坏,有的是滤波电感坏了。
比较好修

楼主:
过程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前一天,我的一个同事(超级混蛋)看我的控新鲜,乱按一气(当时没有装电池),最后开关是开着的(烧了之后才知道的)。第二天我一接电源(我没注意开关是开着的),就烧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事后我也想FF6会这么娇气吗?百思不得其解。
修的过程是:判断烧的件可能是给发射电路送电的稳压管,还有一个5V的没烧。并逐个用7805、7806、7808、7809试验,最后到7809时屏幕显示正常——见好就收吧!(没敢再用7812),我的是T6XHS,不知哪位大侠有这个好的机机,帮我看看给发射电路送电的是9V还是12V?(我想也不应该是12V,因为电池组才9.6V啊),能帮我看看将感激不尽!修好之后的发射距离还没有测,不知会不会有影响。
还是要谢谢楼上各位的,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

网友A:
最后开关是开着的(烧了之后才知道的).........也不至于烧哇!!

网友B:
应该是 SOT23-3 封装的二极管,可以换成肖特基的二极管(压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SOT23-3 封装的二极管,可以换成肖特基的二极管(压降小)

但哪个东东是三脚的啊?请教,我换上7809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开关是开着的(烧了之后才知道的).........也不至于烧哇!!

老乡大哥你们的机机这么做都没事吗?怪怪!我咋这么倒霉!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