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菜的问题:KT板这么脆和软,做飞机有没有办法加 ...
问一个很菜的问题:KT板这么脆和软,做飞机有没有办法加固?

楼主(2006-03-31):
如题!!!!!!

网友A:
估计你是买到差的了,好的还可以的

网友B:
机翼用碳杆啊,机身也可以用碳杆还可以通过十字交叉的方式粘结来提高刚度.

网友C:
我的经验是机翼必须加强,机身用十字粘接不加强也行,不过只能飞个一两次,一摔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