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运动卡与MACH类软件的优缺点。

楼主(2006-03-31):
在站内搜索过,好像没有介绍。

网友:
起码是好几百元和免费的关系,

网友:
最大区别就是运动卡支持的软件多,MACH2比较少,尤其是文泰这类的,我们这用的比较多。速度上的话MACH2也不见得慢,因为MACH2免费,所以大家都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