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金属36#

楼主(2006-03-31):
用了一个多星期金属机身终于弄好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在铝型门窗加工点买点料头,就可以了。
我的是用60X40和50X30都是一个厚的,花了30元买了几条20厘米长的。
铝框两边作侧板,上和下裁成U字型作连接件和电机座什么的,然后分别掏空钻眼,就OK了,成本不多就是费功夫呀,........不过强度真高,重量也可以..........全机用了31个轴承70多个螺丝算做坦克级的直升机了
用B20-40+10T铜齿,轻松离地,搞笑的是由于用铝合金电机座,竟然让B20-40的发热减掉不少........还有就是我用一个10多年前不错的540级空模电机,竟然都没有B20-40马力大..............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

这里是用PZ的横轴,改成的尾轴..........

支持DIY的顶一下..........

网友:
太棒了```上录像!

网友:
能照清楚一点吗?上录像

网友:
超级创意!支持!!!!!!

网友:
全重多少啊??????????

网友:
高人!!搞点清晰的照片和录像。

网友:
楼主太强了,

我也有,36#机

楼主:
图片时有点不清楚,用手机拍得,没办法呀,有机会在弄清楚点的图片。这个机机+电池大概650克左右,测量的设备不精确,不过用原装的180级无刷飞并不费劲。所以估计重量和原来差不太多。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放出全过程和图纸

强烈要求楼主放出全过程和图纸

网友:
楼主有详细的制作图纸吗?尤其是主轴轴承是如何固定的。

网友:
好像原厂没有这种机,这个是谁发明的能不能做3D吗,飞个录象看看好吗。

楼主:
飞行图片,还是相机的缘故,效果不是很好

我是用全套原装飞的,这里鄙视一下华XX的陀罗(中立点漂移,)和舵机(驱动电机太次响应速度严重慢慢).给新手造成不少难度.

楼主:
飞行图片...

楼主:
这是原料图中沿黑线裁开两段做连接件,两侧做侧版.用电转钻眼
用圆挫扩空,最好有台钻.钻一圈眼然后用挫修边,轴承座用有机片或塑料钻眼用罗丝固定到连接片上.全部罗丝眼都是用2MM丝锥攻丝.我做的时候没用图纸,就是边做边设计.就看怎么容易就好了尺寸不用固定,可参考原机.只要总体重心差不多就行.我做的比较大了尺寸.大家要想DIY的话可以把尺寸做的小一点.连接片也可以少点.我的做的强度有点太大了.基本上侧放着上去估计站上个30-40公斤小孩估计不会变形.

轴承座

侧面

还有点细节照片晚点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