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路图

楼主(2006-03-31):
各位大哥,谁能给一个8节电池充电的电路图,充电电流在400-600ma最好,我有一个直流电源是10.8V的,大家能帮帮忙画一个恒流、恒压的线路图好吗?

网友:
给你个电路图,是恒流的。但我做的结果是,充电电流才13mA

楼主:
充电电流为什么这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电流为什么这么小

我如果知道,早就自己解决了。

应该是降低R1的阻值,但我的电位器总是冒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谁能给一个8节电池充电的电路图,充电电流在400-600ma最好,我有一个直流电源是10.8V的,大家能帮帮忙画一个恒流、恒压的线路图好吗?

直流電源只有10.8V,用一般的恆流源電路是無法滿足8節電池充電的.

楼主:
求救啊,大家给个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電源只有10.8V,用一般的恆流源電路是無法滿足8節電池充電的.

幸好我的电源是18.5V 2.7A的。

网友B:
上网查 MAX712(713) 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网查 MAX712(713) 就有了!!!!

据说,这东西不大好买呀!

楼主:
这个充电器谁知道都用什么样的电子原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器谁知道都用什么样的电子原件

http://www.erji.net/atta ...

看看这里吧:http://dzw.diy.myrice.com/zhizuo/dzzz2/chongd19.html

网友C:
顶!!!我现在正着手做这个充电器,712已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我现在正着手做这个充电器,712已到手。

注意:据说712只能充镍镉电池,镍氢的好像充不满的!你同时申请了713了吗?没有的话,就倒霉了!

另外,据说,这个充电器,电路过于简单,发热量很大的。

网友D:
做过的人才知道!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过的人才知道!呵呵!

是呀,我就是听阁下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