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wer Pro 9g舵机中立点老跑偏

楼主(2006-04-01):
听信JS说飞行线没问题,结果要经常重新调整,好惨啊!我用的是CCPM版,本来就难调,请问各位,HS55好用吗?

网友A:
直接上HS56吧!!!ccpm对舵机要求高阿~~

网友B:
中立点跑?是尾巴还是其他地方?如果是尾巴那是你的陀螺没有调好和舵机关系不大。

楼主:
是其他三个。

网友C:
舵机中立点老跑。不太应该呀,是不是,其他升降摆臂,有松动的或是舵机齿轮有损坏,舵机中立点漂移,那可是极品呀!一般来讲低档的陀螺中立点漂移是正常。。。。。。。。。。。。。舵机来说只要无损坏部件中立点是不会漂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