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E-SKY 4合1坏了

楼主(2006-04-01):
插
电池
以后,量4合一板的正负极只得1,5V左右电压
摸摸电路板没有发热的现象,灯不会亮不工作
请问是什么事呢(电池没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闻一下电路板是否有一股零件烧坏的味道。

网友B:
这东西最易坏了,
不过坏了也没什么可惜,不好用

网友C:
这东西最易坏了,
不过坏了也没什么可惜,不好用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刚刚才买了ESKY共轴双桨直升机飞起来手感还可以吖.

网友B:
是共轴双桨吗?这就可能另一回事了

楼主:
不是啊
电路板没有烧的迹象
没有味道
就是好像没有电到的
电池绝对是好的

楼主:
那个4合一是E003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