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翼龙的问题

楼主(2006-04-01):
飞完一看我有点吃惊!挨着电机的机身塑料被烫化啦!!塑料拉丝了!!就我的翼龙有这种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完一看我有点吃惊!挨着电机的机身塑料被烫化啦!!塑料拉丝了!!就我的翼龙有这种问题吗???????????

电流太大,电机发热严重。是有刷电机吗?你的桨是不是不匹配。换无刷吧。

网友:
电机温度过高了,检查并排除造成电机温度过高的原因!我现在是用480电机和原配8.4和9.6的电池在飞感觉不错,千万不要用380带9.6的电池噶!

楼主:
480电机是47mm长吧?

网友:
别一直开满油门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电机是什么型号?带多大桨?

网友:
我的翼龙夏天飞的时候也这样,呵呵.飞了一个夏天电机电池全都不能用了,现在换无刷的感觉还不错,呵呵
楼主也换一套吧,便宜好用

网友:
飞的时间太长了吧?我一般是飞一会就落下来休息一会,凉快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