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5A定速电调设定问题?

楼主(2006-04-01):
为什么我的亚拓35A定速电调有5个设定提示音,开机模式设定提示音也有5个?按说明书上只有4个设定项目,开机模式设定提示音也只有4个,第5个设定提示音和开机模式设定提示音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新款好像都是5声.具体功能还在研究!
我目前设置的是第5声为响一次!

网友B:
定速模式和普通模式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C:
第五声是油门的响应速度
第五声是油门的响应速度

网友A:
可是我又听高人说第5声好像是舵机电压,1声4.8v 2声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