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电机的小问题???

楼主(2006-04-01):
我刚买了一个无刷
电机
,按在了翼龙上是外转子的,可是转起来铝制的底座很烫,而且烫得厉害,请高手指点!!谢谢!!!如何改善这一问题???谢谢???

网友A:
你是什么牌子、型号的电机,用多大的桨、何种电调、电池。

网友B:
换小一点的桨试试,还有铃铛这种电机本来发热量就很大,热量都在底坐上,以后换好的外转电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