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发热丝点火装置成品或图纸,想遥控点燃小烟花

楼主(2006-04-01):
小时候在少年宫模型组见过,现在的电子元件小了很多,应该体积不会很大,想用在12v电源的模型飞机或模型船上。
恳请各路大侠帮忙!!!!

楼主:
没人教,自己顶

。。。。。。。。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找个手电筒的灯泡,慢慢的把玻璃打烂,不要碰断灯丝,把灯丝夹在烟花引信里面,灯的两个接头连接开关,或者直接连在接收机的一个通道上,呵呵,
    简单吧,只要几毛钱啊,!!!!!!!!!!缺点是一个只能用一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找个手电筒的灯泡,慢慢的把玻璃打烂,不要碰断灯丝,把灯丝夹在烟花引信里面,灯的两个接头连接开关,或者直接连在接收机的一个通道上,呵呵,
    简单吧,只要几毛钱啊,!!!!!!!!!!缺 ...

换成大瓦数的灯丝能重复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试过大瓦数的,你可以尝试一下的
  但是手电筒的是可以用的,而且电源没有限制,一节5号电池就足够了

网友:
我想是否可用甲醇发动机的火花塞来点火.想来会比灯丝耐用,可多次使用吧!这只是设想未作实验.

网友:
灯丝我用过,不耐用。在我的翼龙上点鞭炮,但是点火的时候有干扰,呵呵

网友:
火jian模型点火头,一次性的。

网友:
考虑用钨丝
应该比较好

网友(2006-05-05):
找个手电筒的灯泡慢慢的把玻璃打烂不要碰断灯丝 把灯丝夹在烟花引信里面的办法是战争年代 我军缺乏电雷管和军用** 只好利用根据地大量自产黑火药的特点 所应用的一种爆破方法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的民兵训练手册里还是这么教的 不过由于手电筒的灯泡很宝贵 一般作战中是用铅笔薪 民兵训练手册里有具体教 我就不多说了 要不美国政府会认为我在散发大规模杀伤性方法 向我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

网友:
用300-500瓦的一小段电炉子丝,弯成一个小圈,将烟花的捻子插进去,用遥控器控制瞬间通电,就可以了,便宜耐用。

网友:
记不记得以前老式的煤气炉电子打火器呀!只需两节5号电池不就得了吗!应该可以

网友(2006-06-15):
用电烙铁的丝不错,我用过!好用又多!一个芯能拉出几米呢!才几元一个芯

网友(2006-09-24):
电热毯里面的电热丝行吗?

网友:
拿电热水器的点火电路来改改就好了

网友:
电炉丝应该最耐用。

网友:
苯,把小灯泡用细纱纸磨个口慢些然后罐火药用透明胶粘住就好了

网友:
电炉子用的电热丝最耐用了,为“火药引线”点火十多次清理一次就可以了,很费电
电褥子用的电热丝用于一次性点火最好,而且成本低,不耐用,省电
这两种我都试过多次了。
还试了用电褥子用的电热丝嵌入射钉弹的实验,非常成功,只是射钉弹的威力减小了一点而已。(小于16岁的人不要自已搞,后果自负,呵呵)具体的发在我以前的贴子里了

网友:
呵呵 我有办法 放一舵机在打火机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