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问题1+1 3d机

楼主(2006-04-01):
电池我这么安装对吗?感觉飞的时候会往一边偏的吧,该怎样安装

网友:
把电池放到右边,飞机飞的时候,由于桨扭力,容易左偏,把电池放到右边,可以抵消一部分力。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兄弟,把你的副翼舵机的连接方式照个来看看!呵呵!我也马上要装了!谢谢!`

楼主:
上图了,一张是重新固定了下电池,一张是楼上同志要的副翼舵机连接方法

网友:
兄弟,你的浆上是什么东西啊?胶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了,一张是重新固定了下电池,一张是楼上同志要的副翼舵机连接方法

电池不能放下面吧,要不一摔就把宝贝里电摔坏了。

楼主:
螺旋桨上面是热融胶。电池放在上面是有点危险,呵呵,但是不知道固定在哪里比较好

网友:
因为螺旋桨的扭力,飞机要往左偏,把电池放到右边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兄弟能否麻烦你多搞几个图给我看看,各个部位的,谢谢!我也正在安装和你一样的飞机!懒惰自己想怎么安装了,看看你的就可以装了可以吗?呵呵!如果不方便就算了噶!

网友A:
副翼8字太张开 你打副翼就会发现 上翘的角度 大于下压的角度 滚的时候不平衡  电池挂在右边就好 顶在机头吊机不了 就是我来也吊不了,,原因--飞机垂直的时候重心把飞机后压,,

楼主:
晕,我把飞机电池装在右边了,飞机一出手就往一边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翼8字太张开 你打副翼就会发现 上翘的角度 大于下压的角度 滚的时候不平衡  电池挂在右边就好 顶在机头吊机不了 就是我来也吊不了,,原因--飞机垂直的时候重心把飞机后压,,

我就是怕副翼的连接出问题了,上次搞了一架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副翼动不了,麻烦死了!呆呆,详细的说下,连接副翼的时候,角度和钢丝要注意什么?谢谢!不然安装上又要拆,麻烦!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我把飞机电池装在右边了,飞机一出手就往一边便呀!

兄弟,你的2个尾舵机分别安装到了什么位置上啊?谢谢!

网友:
你的动力有点问题啊 电机重绕了吗?这个电机驱那么大的桨,问题多多啊
副翼的连杆的8字要尽量小,也就是舵角要尽量靠近机身,不能靠近机身就把副翼舵机往前挪,这样也可以缩小角度,我的舵机都在机翼前缘的前边了,呵呵

网友:
马达的轴太长。要么减短,要么上保护器。

网友:
看看我的1+1

。。。。。。。。。。。。。。

还有YAK 的副翼,就是要弄到这么长才行。。我看了。老外的商品机也抖都这么长

电池要这么放。。

注意看看吧,,尽量贴近主翼,就在重心的地方放在下面好 ,吊机的时候飞机不会后仰。。

网友:
还有这个更清楚,,呵呵

网友:
阿呆真是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呆呆,我已经基本安装好了,现在就是动力和舵角还没有安装了,别的基本已经好了!我现在就是怕舵面动不了!我再请教下,副翼的舵角是不是直角安装啊?连接杆需要Z型吗?谢谢!

网友A:
舵面动,,,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啊 舵角直角安装没错 连杆做Z是为了微调方便(调长短),和抗冲击舵机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