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小电直改装双电调系统出现很奇怪的问题,希望有该方面改装经验的模友赐教!

楼主(2006-04-02):
四通小电直改装双电调系统遇到了很奇怪的问题,希望有该方面经验的模友赐教!
废话少说,先报配置。
机体:4# 空机 、发射:6EXHP 、接收:飞高8通 、主动力:28030电机配好盈25A P1.1电调 、尾动力:原配尾电机加不知名 10A 有刷电调 、陀螺仪:华科尔旧款 001#陀螺。

连接方式:主、尾电调电源线并联,主电调信号线接第三通道,陀螺仪信号输入线接第四通道;信号输出线接尾电调信号线。(连接应该没错吧?)

具体症状:
1 打开发射机,接电源,主电机唱歌表示检测通过,陀螺仪上的 LED 也显示检测通过,推油门,主电机转尾电机不转。打开发射机上的上下跟轴功能,下跟轴数值设置为 -100% ,也就是说,油门在最底位置的时候主、尾电机的油门点为 0 。再推油门,还是主电机转尾电机不转!

2 不接陀螺仪,尾电调信号线直接接到第四通道。先关闭上下跟轴功能,接电、推油门,主电机转尾电机不转;但是把尾舵摇杆打到最左边并保持 2 秒,尾舵回中时尾电机中速转动。打开发射机上的上下跟轴功能,下跟轴数值设置为 -100% ,也就是说,油门在最底位置的时候主、尾电机的油门点为 0 。再推油门,主、尾电机一齐转动。(这就说明了尾电调和尾电机都正常啊!)

3 尾动力换为 18A “螃蟹”电调加 2408-21 无刷电机(纯粹实验性质)。陀螺仪信号输入线接第四通道;信号输出线接尾电调信号线,主、尾电机电源线并联;开发射(发射机有打开上下跟轴功能),接电,两个电调同时唱歌表示通过检测,陀螺仪也通过了检测;推油门,主、尾电机一起转动;移动陀螺仪,尾电机的转速受陀螺仪的控制变化!

通过以上实验证明,有刷电调和电机都是好的,陀螺仪也是正常的,那么为什么连接在一起就不行了呢?真是郁闷啊!!

希望有这方面改装经验的模友帮忙看一下到底是那里出了问题吧,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后记

后记:

由于有得看没得飞,感到非常的郁闷!于是决定尝试一下不用陀螺仪飞!顺便感受一下以前的人在没有陀螺仪帮助下飞直机的感觉!

把尾电调直接插到接收的第四通道,接电,开飞!

一推油门,机机是飞起来了,前后左右都受控制,就是尾巴在乱摆!尝试一下打尾舵企图把尾巴稳住,但是一打杆尾巴就跑过头了,马上回杆,尾巴又向另外一边跑,手忙脚乱之下,感觉头都大了,只好收油门落地。

真的是太 XX 难飞了!但是不飞又心有不甘!经过几分钟的斗争后还是决定发挥我们中国人的愚公移山精神,再来尝试一下!!

接下来的时间就在不断的起飞、修正、降落之中循环;感觉就好象回到了刚刚学飞直机时的青蛙跳阶段。在经过大概半个小时的操练之后终于找到了一点感觉,能够飞对尾悬停了,但是手要不断地对尾巴进行修正,其他动作真的是想都不敢想啊!

经验总结:不在陀螺仪的帮助下是能够飞直机的,但是一定要眼明手快,精神高度集中,根本毫无乐趣可言!一个字形容就是:累!两个字形容就是:很累!!三个字形容就是:非常累!!!真的很佩服以前的人在没有陀螺仪的帮助下都能够飞直机!而且还能够飞动作!!

网友:
把尾电调信号插头的中间的那根线剪掉后再试!!

网友:
再练半小时,你就可能觉得没那么累了

网友:
我已经回答了你问题了。你有试过么?

网友A:
我以前将35#的陀螺仪(不知道是不是你这种)用在JABO上,
结果飞达混控也不能工作。后来查明这陀螺仪的输出端串有一个10K的电阻,将这个电阻短接(或换较小的电阻)就解决问题了。可能这10K太大了,导至飞达电调不能与之匹配、输入信号幅度达不到要求而判断为无信号进入保护状态。由于不同电调有不同输入信号幅度要求,故而有行有不行。这就是所谓的“兼容”问题。

如果上面的不是原因,也有可能是陀螺的中立点过大了,导致它的最小输出不是0油门。

楼主:
引用:
我已经回答了你问题了。你有试过么?

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将35#的陀螺仪(不知道是不是你这种)用在JABO上,
结果飞达混控也不能工作。后来查明这陀螺仪的输出端串有一个10K的电阻,将这个电阻短接(或换较小的电阻)就解决问题了。可能这10K太大了,导至飞达电调 ...

已经试过把中立点打到最大和最小了,还是不行。
但是今天试过接华科尔的新款陀螺仪就行,我想可能就是你所说的兼容的问题了,明天试一下你所说的方法,希望能行吧。
谢谢了!

网友:
这个电阻在电路板里,是贴片的,一头接单片机输出脚,一头接输出插头,操作起来要胆大心细啊。弄不好把陀螺废了可别怨我啊。

网友:
我先告诉你,无论如何,这条线是要拿掉的,因为接受机在给陀螺供电,而电调也再供电,所以这两路同时对5v供电就是不正确的,所以即使不是这个问题,也必须去掉一路的供电。

楼主:
好的,受教了,先谢谢楼上两位!
祝愿两位天天爽飞!

网友:
佩服楼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