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3的几个问题,请赐教!

楼主(2006-04-02):
您好!我是航模的初学者,周围也没有航模环境,要全靠自己摸索的,经济基础一般。在论坛上也看了一段帖子了,想购买雷鸟3做为学习之用,不知道是否合适请指教!
另外还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请指教一下:
1、        雷鸟3是不是可以在电脑上做模拟飞行?机器带不带连接线和软件?
2、        雷鸟3的遥控器是不是有接口?在电脑上模拟飞行的时候,遥控器是不是就当做游戏杆那样使用?
3、        雷鸟3的遥控器是不是可以玩儿G2或G3?
4、        在不影响性能和使用的情况下,雷鸟3可以载重多少呢?
5、        购买了雷鸟3是不是充好电就可以直接飞行?还是要再添加什么其它设备?
6、        在购买的时候还应该购买那些易损件以及数量价格?
如果您还有其它好的建议望不吝指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看呀,望不吝赐教!

网友:
没飞过雷鸟,帮顶。

网友(2006-05-30):
我也想知道答案,我也系新手,为什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
我来回答你:
1、商城现在卖的雷鸟好像是带模拟器和线的。具体的你去咨询一下。不过那个模拟器是很简单的。
2、你说的完全正确。
3、雷鸟的遥控器玩G2应该没有问题,你可以去模拟器版查一下。
4、载重不了多少,几十克没有问题。
5、购买全套的,例如商城的是可以飞的。但是调试要先做啊。
6、主桨、尾桨、尾马达、平衡翼杆。

网友:
1、        特惠的是全套,带软件连接线遥控器电池充电器以及整机
2、        是D,就跟拿PS手柄在电脑上玩游戏一样的
3、        可以的吧,能接电脑就该能玩的
4、        -。-你想用雷鸟买鸡蛋省着爬楼梯是不???我看载8颗7号充电电池勉强可以,不过动力损耗太大了
5、        不需要添加设备,但是需要调试,我就是刚拿来就飞,结果断个桨夹
6、        V型头,加固铝片旋翼头上的,尾电机,原装的功率不够,实在是太热了,都可以拿来煎鸡蛋了,你要是想一次搞好点就换个接收机和LI电,再换个400马达
桨叶我觉得不用买,一个是上桨的时候不要过紧,只要不上下旷动,就可以了,桨要可以自由转动,尾巴上的弹簧不要太紧,有点劲压着叶跟齿轮结合上就行,有点像汽车的离合器,要摔的时候立刻收油,一般是不会坏的,除非打到东西了,我的飞机在屋里打沙发和暖气上都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