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用12V电瓶直接对12V的锂电池充电

楼主(2006-04-02):
在家充电用亚托4CX.
我有一个12V5A的小电瓶。
出外场时没有外场
充电器
,可否直接充2200MA,12C的锂电??

网友A:
应该可以
但冲不满 用完电压是10。多V 可以冲到12V ....

网友B:
那么大的电流你想S啊

网友C:
除非你先接个限流装置,否则铁定完蛋!其实很容易解决,买个汽车点咽器的逆变电源,改改接头就OK了

网友D:
还是逆变器好。。。。

网友E:
两个器件可组成恒流源。一个lm317,一个电阻(几欧姆,5瓦以上)。

网友A:
原帖由
softegg
于 2006-4-2 19:25 发表
那么大的电流你想S啊
我用表两过3A

网友F:
买个esky,一切ok

网友G:
直接充比较不好控制!电瓶的电压满电的时候有13.8V大大超过12.6的3组锂电电压.一定要充的话接个1欧左右的限流电阻,然后用万用表监测电池端电压到12.6就停止,不过这个只适合应急用用

网友H:
外场冲电只能是滑而不实,大电流冲,到是快.对电池伤害太大.小电流好,但是慢........还是得等...科技...发发发发.................在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