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X400金属件ARK219(平衡翼框套件)如何组装.

楼主(2006-04-02):
大部分还是与塑料件一样的, 可是套件中有两个小铜管与两个小垫片不知是做什么的?

网友A:
小铜管是放在两个轴承中间的,带圆弧的垫片是放在平衡翼座和复距摇臂连的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铜管是放在两个轴承中间的,带圆弧的垫片是放在平衡翼座和复距摇臂连的地方的.

还有两个小垫片是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