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02日飞行.炸机~~~~~~

楼主(2006-04-02):
一大早起来,天气不错,可是我感觉不太舒服,感觉有点闷闷的,不想去飞,可是面对着这不可多得的好天气,实在忍不住啊.....
    来到场地,机子无论如何也启动不起来,检查了各种地方都完好,最后在几乎快放弃之时,发现假火头的线有问题,果真,里面的金属丝断了,直接用发动机上的火头启动........
    机子刚悬停了不到2分钟,感觉还凑合,便走起了大航线,第一圈,完好.......第二圈,不错.....第三圈.....反向逆时针.........不对......尾舵有点迟钝........没在意.....回航.......糟糕.....尾舵自己打转...控制不助了......机体自悬俯冲......前方是水泥看台......收油........自杀..............炸机~!
图片:
好可怜

哈哈哈哈哈哈,看我无情的大脚

战利品~~~!!

拆桨~!

瞧我这位同学,只顾着吃

网友:
不慘..還在全屍
龍就是有個不好..
一炸就到發動機,加個金屬底版及金屬柱吧...減輕傷亡
一百幾十元

网友:
分析是什么原因了吗?避免下次啊!!!!

楼主:
原因有三种可能:1.皮带过于松弛,导致与大齿咬和不住.
               2.601设置有问题,产生严重的尾追踪现象.
               3.9X失控~~~~~~!!!!

网友:
你的尾舵钢丝千万不能Z型连接.应直线.雷虎机尾钢丝很容易被套圈卡住,钢丝上不能有一点油,碰到这类紧急情况可打熄火降落开关降落.

楼主:
当时速度很快的俯冲,前方就是水泥看台,估计2秒钟以后飞机就撞在看台上了,所以只能强行自杀了.无奈啊.
我的尾舵钢丝确实是Z字型的,并且上面有很多油,难道这就是原因??

网友:
请分析为什么钢丝上有油会和塑料卡口咬住??难道是尘土??

网友:
我的V2尾舵拉杆换成了2MM碳杆,好用极了.绝不会卡住.碳纤有自己润滑效果的

楼主:
你好,哪里有卖碳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哪里有卖碳杆的?

我也想知道那里有卖?买来之后,球头如何装?

网友A:
可能是一个舵机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一个舵机坏了吧!

出问题的是尾舵,尾舵机是9251,经检查,无问题

网友:
可能问题的确出在连杆。

楼主:
损坏报告:
FK波纤银桨
脚架一套(包括滑撬.)
副翼框
双头拉杆
碳纤加强板
桨夹
横轴
尾管
垂尾
平衡杆
es 539(扫齿,副翼)

网友:
电子和发动机没有损坏,损失不会太大,

网友B:
上次我也见过一次,50 悬停的时候突然自旋摔机
后来检查是尾巴球头掉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也见过一次,50 悬停的时候突然自旋摔机
后来检查是尾巴球头掉了一个。

看样子地勤的检查工作没有做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