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遥控器加FMS模拟成功

楼主(2006-04-02):
36#带的遥控器配合FMS使用方法:
1先制作一条连接线,一头为单音频插头,另头用S端子代替,接遥控器的1,3两针,1为信号,2为地;
2将电脑与遥控器连接好,打开电脑附件里的录音功能,开始录音,打开遥控器开关,此时可看到录音的波形,调整话筒的音量,使波形达到最佳状态,我的音量基本上都快拖到最小了,效果才最好;
3安装软件,需要的软件:FMS;PPJoy;SppConsole;全部为免费软件
先安装PPJOY,中间回提示硬件驱动安装,选自动就行了,
完成后进入控制面板会看到多出一项ParallelPortJoystacks,打开选择增加,parallel port选择Virtual joysticks,选ADD就可以了,
安装FMS,
将Sppconsole 里的winmm.dll文件拷贝到FMS的安装目录
启动Sppconsole将TYPE选择成PPM(generic);
启动FMS--控制--模拟控制---游戏杆接口--映射---校准,然后将所有控制柄最大限度的移动,电脑将自动进行矫正,完成后设置各通道对应的号;
接下来就是尽情的控制你喜欢的模型了,呵呵
不知道软件如何上传,需要的留EMAIL

网友:
给软件我试试吧,ouzhenzhong@21cn.com,谢了!

网友:
我正需要呢

昨晚按坛里36#的作法搞了一晚还是不行,你简直就是黑夜里的北斗星,不!是黑夜里的太阳,核爆光。。。。
我E_mail:dannylam@21cn.com  在线等

网友:
我要,谢谢!!tufei8092@sina.com.cn

楼主:
邮件已发,请查收

网友:
玩FMS没什么效果,你会发现实际飞的时候,在FMS上的根本不是同一码事呀

楼主:
我就是用它练习的呀,效果很好,其实模拟器不是让你能飞的多好,而是让你找到操纵的感觉,有了感觉,技术就靠实际飞行了,没摸过模型的人,再好的模拟软件飞的再好,实际操作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A:
36#玩FMS是很容易的事。用音频一下子就搞定了。没什么难的。怎么会搞了一晚都不成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件已发,请查收

谢谢!!!已收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6#玩FMS是很容易的事。用音频一下子就搞定了。没什么难的。怎么会搞了一晚都不成功的?

palm大大,我是用60#的控,本来以为easy job,但校对时信号乱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件已发,请查收

邮件已收到,谢谢yy482!!!今晚再搞。。。。

网友:
能发软件给我吗?我的是35#的控,Sppconsole这个软件没有

网友:
给我发一份软件,谢谢....................

网友:
给我发一份软件,谢谢....................
bluemodel@sina.com.cn

网友:
谢谢,邮件已经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lm大大,我是用60#的控,本来以为easy job,但校对时信号乱跳。。。。

能用华科尔的控玩FMS就证明你能用它来玩AEROFLY了,那就别玩FMS了,FMS太假!

你的控改会日本手未?

网友:
已收到邮件,谢谢楼主

网友:
能用华科尔的控玩FMS就证明你能用它来玩AEROFLY了,那就别玩FMS了,FMS太假!

你的控改会日本手未?

哈哈,vincent,你还记得我啊!
那个60#控改日本手有点难度,它的电位器是焊在小电路板上的,要改就要大动作。
我在留意jr或sanwa的遥控,等时机(便宜。。。)就出手
估计是我的fms软件有问题,一打开就有:invalid floaying point operation 按确定进入初始化几十分钟都没反映

网友:
在fms校对通道时,拨动60#遥控器一个通道,有两条色柱在动,有的通道是同步,有的是反向,
  搞得我一启动那飞机就都是高难度动作。。。
  调了好多种组合都不行。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