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REE MILL

楼主(2006-04-02):
FREE MILL和ARTCAM是同类软件吗?
如果是,哪个更好,做个优劣对比好吗?
谢谢。

网友A:
略表拙见
不是同类,没什么可比性。
FreeMill是用其他软件设计的3D建模生成数控铣削刀路文件的工具软件。
ArtCAM 是完善的专业浮雕设计软件,并且可以直接输出雕刻机所需的数控刀路文件。
各方面功能都是ArtCAM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