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接收天线绕成线圈到底有多不好?

楼主(2006-04-02):
我看飞直机的有把接收天线绕在纸质吸管上飞的。这与将天线展开的接收效果会差多少?

网友:
留下记号。。。。。。

网友:
不知道,顶一下............

网友A:
主要还是取决于接收机灵敏度,微型接收最好别这样做。另外建议你的幻影千万别用R6N,还是用标准接收塌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取决于接收机灵敏度,微型接收最好别这样做。另外建议你的幻影千万别用R6N,还是用标准接收塌实。

是啊,我现在的性欲飞翼用的就是R6N,根本就不敢飞远。有时候平飞的时候突然就能成90度地立起来,众目睽睽之下,觉得好没有面子。

网友:
我也深有体会,小型接收也只能凑合飞飞小3D和小电滑,坚决不能用于高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无所谓,反正都很近,差些不要紧

我看直升机飞起3D来范围也挺大的,而且接收天线必须要约束起来才能飞。

网友C:
那也不是随便绕的,顺绕几圈就得倒着绕回几圈,例如18圈就得是顺绕倒绕各9圈,而不能是10圈和8圈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也不是随便绕的,顺绕几圈就得倒着绕回几圈,例如18圈就得是顺绕倒绕各9圈,而不能是10圈和8圈等.

真的?有科学依据吗?连续9圈左螺旋后应该接9圈的右螺旋?

还有,天线的直径有什么讲究吗?是越粗越好吗?

网友:
科学依据我没搞出个所以然来,不过这当然我是我自己瞎说的,正因为是正规出版的文章说的,我搞不懂的也不去质疑,而且喜路宝的小拉玛确实就是这么绕的,等到了E-SK*和华科*做就变成缠成一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有科学依据吗?连续9圈左螺旋后应该接9圈的右螺旋?

还有,天线的直径有什么讲究吗?是越粗越好吗?

对,就是连续几圈后反绕几圈,一路横排过去。
天线除了长度准,讲究表面积吧,象接收天线同等直径意味着重量相当,芯数多总表面积大。

网友:
记在本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有科学依据吗?连续9圈左螺旋后应该接9圈的右螺旋?

电感相互抵消,最好用无感电阻绕法,将接收天线对折,紧密排绕.

网友:
顶一下,记下来。。。

网友:
直机的确无所谓,不过固定翼是不能绕的。绕了有电感,影响接收。

网友:
电感相互抵消,最好用无感电阻绕法,将接收天线对折,紧密排绕.

我的开关控的射频电路好像根本就没有电感, 用这种方法能否改善性能?
能不能防止近距离内电机就"咳"?

网友:
试试看能成不????

网友D:
我来说一说。
首先明确:不好!!!
    无线电的高频发射和接收都有很多个LC振荡回路。在发射端和接收端,天线和大地、空气之间就是一个电容器,还有就是与天线相连有一个电感器,共同组成一个LC回路,在发射端的作用有两个,其一是谐振,使发射频率对应的信号最大;其二是滤波,使发射频率以外的信号尽可能小。在接收端的作用也是两个,其一是谐振,使接收到的发射频率对应的信号最大;其二是滤波,使接收到发射频率以外的信号尽可能小。
    当天线不完全拉出、变短,都会导致天线与大地和空气间的电容变小,把接收天线绕成图,会人为形成一个电感,都会导致谐振频率与发射频率(或接收频率)有区别,天线的效率会大大减小。
    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发射机天线不拉出时,发射距离会变小了,天线绕成圈一样会使接收距离变小。只是由于直升机的遥控距离不大,接收距离没有小到可控范围以外吧。
    有的汽车用电台或收音机接收天线中部有一个电感线圈,这个电感线圈的电感值决不是胡乱绕一个就行的,是根据计算和实验测定而得出来的。
    因此,不要随意去把接收机的天线绕成什么圈圈!!!模型用接收机的天线最好就是拉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说一说。
首先明确:不好!!!
    无线电的高频发射和接收都有很多个LC振荡回路。在发射端和接收端,天线和大地、空气之间就是一个电容器,还有就是与天线相连有一个电感器,共同组成一个LC回路,在发射端 ...

我明白固定翼的接收天线最好是拉直,并且挂在机身外面。

蛋是,如果为了像真,想把天线藏在机身内,以下哪种方法可取一些?

  1)将天线截短;
  2)将天线绕一个大圈;
  3)将天线绕很多小圈;
  4)将天线打一个对折;
  5)没有想到的好方法

最后,能不能估算一下,不完全展开接收天线的代价?比如,遥控距离会减小一半,跳舵的可能性增加60%,等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明白固定翼的接收天线最好是拉直,并且挂在机身外面。

蛋是,如果为了像真,想把天线藏在机身内,以下哪种方法可取一些?

  1)将天线截短;
  2)将天线绕一个大圈;
  3)将天线绕很多小圈;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倒是一个商机!哪位大侠搞一个类似于手机的天线出来,可能有人买哦。

网友D:
全放在机身内是不行的,你试试你的设备,在开扩地不拉天线50米没问题吧,你不拉天线在家中试试,楼上控楼下都难,距离在10米以下,损失4/5。模型可能要好一点。实践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放在机身内是不行的,你试试你的设备,在开扩地不拉天线50米没问题吧,你不拉天线在家中试试,楼上控楼下都难,距离在10米以下,损失4/5。模型可能要好一点。实践一下吧。

泡沫或木结构机身应该对无线电波应该没有多少屏蔽吧?

2.5G的无线电波好像连厚厚的墙都能穿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明白固定翼的接收天线最好是拉直,并且挂在机身外面。

蛋是,如果为了像真,想把天线藏在机身内,以下哪种方法可取一些?

  1)将天线截短;
  2)将天线绕一个大圈;
  3)将天线绕很多小圈;
   ...

我试截成一半长,没感觉距离变短。还有我的二手4YF的136接收的天线到手时就只有40多厘米长(35M,该不会是出厂时就这样吧?),发射天线全收,地面有效距离超过百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倒是一个商机!哪位大侠搞一个类似于手机的天线出来,可能有人买哦。

是呀,手机的天线为什么可以那么短呢?

网友:
天线的最佳长度为1倍波长,再次为1/2波长,依次下来是1/4波长、1/8波长。10年前我准备自制一个遥控器,研究过这个的哈,看了好多书。结果只做了个开关遥控,比例遥控没搞成,哪时还没有相应的集成电路,全是分立元件。
    频率越高,天线就可以越短,手机的收发频率都在500M以上,而模型遥控器的频率70M就算高的。
    另外频率越高,电波的穿透能力越强,而绕射能力越弱,电台中的长波通讯就就绕过很多高山,短波就只能通过电离层反射,有的极短波长的电波可以穿过电离层进入太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截成一半长,没感觉距离变短。还有我的二手4YF的136接收的天线到手时就只有40多厘米长(35M,该不会是出厂时就这样吧?),发射天线全收,地面有效距离超过百米。

强。。。。。。。。。。。。。。。。。。。。。。。。

网友E:
一般接收天线都是按照1/4波长设计的,要是把天线截短或打折会影响接收距离和效果,所以72M的天线要比36M的要短!手机天线为什么会这么短?原因是手机的工作频率是在900M和1800M而且还是加感的接收天线,所以会很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沫或木结构机身应该对无线电波应该没有多少屏蔽吧?

2.5G的无线电波好像连厚厚的墙都能穿透。

应该说频率越高他的指向性也就越强(你可以看一下卫星的接收天线都是要对准卫星的)而且容易被建筑物阻挡和反射(调频收音机是88-108M它是直线传播的,由于地球是圆的所以传播距离也就是50KM,而短波收音机的频率是几百KHZ,它能贴着地表和靠电离层反射传播,所以会传播得很远,你在国内甚至能收听到国外的电台)!

网友:
高手一大堆呀,受教了

网友:
我用过的FUTABA兼容35M发射天线都是80多,72M的也80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接收天线都是按照1/4波长设计的,要是把天线截短或打折会影响接收距离和效果,所以72M的天线要比36M的要短!手机天线为什么会这么短?原因是手机的工作频率是在900M和1800M而且还是加感的接收天线,所以会很短!

GWS的接收机的天线一律都是50cm长,不管是什么频率的。

网友:
一般发射机天线长度按1/4波长设计,但遥控器中的发射机大多使用加感天线,所以天线长度缩短.如果不加电感,72M的1/4天线1米多,36M的2米多.GWS的接收机的天线一律都是50cm长,应该是加的电感不一样.而接收机是天线在长度方面要求不象发射机那么严格,但是不能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