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板子做好了啊

楼主(2006-04-02):
刚刚焊完还热着呢

单片机板加场效应管阵列

网友:
帮你贴一下图

网友:
程序有没有解决?何时测试?

网友:
好用不?考虑来一套啊!!!!

几时出套材?????????????????????

楼主:
正在实验中

上面的板子做的少
一块要15元呢
以后要是好使大量做点会很便宜的

网友:
强烈支持DIY!!!!!!好样的模友!!!!

样子不错,期待测试结果.............

楼主:
多些楼上的支持啊

网友:
支持!帮顶!
楼主能做大电流高电压的电调吗?

网友:
成形了来一套,呵呵

楼主:
郁闷今天往单片机里写程序,没写进去,硬件有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郁闷今天往单片机里写程序,没写进去,硬件有毛病

写不入程序与硬件有关吗?可能是编程器有问题吧!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俺昨天烧写程序犯了个笑话错误:
PIC12C509A烧写双向电调程序,忘了改变IC型号选择:前天烧写了1百多片12C508;呵呵,509A烧写了4片才知道,完蛋。。。
校验又犯了笑话错误:加载了.HEX文件,再去校验已经加了密的IC.呵呵,全部不对。。。想了半天才想起已经全部选择了代码保护。。。。。糊涂虫。
不过昨天烧写坏了7片,还是有点心痛。。。。

网友:
支持DIY!现在进度怎么样了呢?

楼主:
不怎么样啊
现在就是却场效应管
贴片的不好找
正在想办法

网友:
用船,车用的那种不是更好么,电流够大!!!!!!!

网友:
设计输出是几多A的。。。

楼主:
单块板子是60A的
而且还可以往上面并板子
可以做到120A
不过这么大的话上面的导线就应当加粗了
单一靠缚铜是紧紧不够的

网友:
期待啊。做好了,造福我们模友 啊。现在做的可以上多少电压?

请看我在QQ上给你的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