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救命啊!!

楼主(2006-04-02):
最近刚买了套无刷设备,装上去却发现调试出了问题,电调怎么也调不好,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我用的是35号机,电调是好盈18A的,发现把电调查才接受机的3通道和5通道电调都有不同的反映,插在3通道只能进入设定模式,可是进不了想要设置的选项,插在5通道只能进入飞行模式,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遥控器,你的这种情况应该是遥控器反向了,你只要把遥控器的正反向开关拨动一下就好了!电调是插在第三通道的。

楼主:
原装的控,那我把控反过操作不也一样吗?
试过了接在3通道上不能进入设定模式

网友A:
3通道是油门。
去掉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3通道是油门。
去掉刹车

没懂什么意思,什么叫刹车啊?

网友B:
我也用好盈的电调安装如下:
1 电调接插接收机的3通,白线是信号端口要与接收机的信号接口相连。不要接收机的电源负极相连。
2 电源接电调(注意电源极性),电调给接收机供电。放弃原电源接口。
安全的做法是先不要把电机安装在机器上,认真阅读电调说明书,说明书有详细的介绍,然后调试,收放油门电机运行无误,再安装在机器上。
如果你是买2手的没有说明书,可到好盈的网站下载电子版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好盈的电调安装如下:
1 电调接插接收机的3通,白线是信号端口要与接收机的信号接口相连。不要接收机的电源负极相连。
2 电源接电调(注意电源极性),电调给接收机供电。放弃原电源接口。
安全的做法是 ...

什么叫不要接收机的电源负极相连。是不是就是黑色的线剪短啊,3个线我都是过不接,还是不行啊

网友:
电调白线是信号线,红线是电源正极,黑线是电源负极,3根线是做在一个连接插头上的,不要剪短
白线是信号端口要与接收机的信号接口相连。不要与接收机的电源负极相连
你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我只想告诉你不要把插头插反

网友:
华科尔的接收机在上电的时候会检测油门的状态,如果不是在最低位会保护的(输出始终为最小油门)。以前我装好盈的电调就发现过这种情况。解决办法是将电调接到接收机插头的红线从插头中拔出,电池接在原接收机的电源输入口上。此时接收机开始工作。将油门推到最高,在找一块电池接在电调上,这样就可以进入电调的编程模式了。
注:
1、电调的信号线是接在接收机的3通道不是6通道上。
2、按电调的说明书设置,一定要推满行程。
3、建议购买一个好盈的外置ubec。这样设置的时候会方便一点。而且接收机失控的情况会少一点的。
4、编程时最好电机不要装在JJ上,这样即使操作有误也没有什么损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