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s9650的问题???

楼主(2006-04-02):
我用401配S9650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指教啊!
后退航线和倒飞后退航线的时候,会经常遇到尾吧大幅度的滑向一边,甚至自己掉头180度啊。
请高手指教啊!!!
10X加401
IDEL 设置如下:
RUDD  D/R  90  EXP +10
感度 78
401DS ON
延时 关闭
行程 100
螺距+-9
油门
100  90  100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做有些3D动作的时候尾舵打死了,但是尾巴转动缓慢啊,而悬停的时候尾巴转动速度又很正常了,什么原因啊????

网友:
检查pitch设置,大动作的时候转速下降快,导致尾巴效率下降厉害....

网友A:
尾舵通道的ATV你是设成90%了吧?我发现极其多的模友以为这个ATV是设行程的,结果误操作最后得出240锁尾非常慢的结论!我再次说明,尾舵通道的ATV是调节旋转速率的,为了提高速率,一般很多高手都喜欢设成120%~130%。 “做有些3D动作的时候尾舵打死了,但是尾巴转动缓慢啊,而悬停的时候尾巴转动速度又很正常了”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螺距没有设置正确,仔细检查螺距,如果有时间,测一下旋翼头转速!(如果没有转速计,找个快门优先的数码相机,垂直拍大浆,利用照片中的角度间接算出来)

网友:
9650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401配S9650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指教啊!
后退航线和倒飞后退航线的时候,会经常遇到尾吧大幅度的滑向一边,甚至自己掉头180度啊。
请高手指教啊!!!
10X加401
IDEL 设置如下:
RUDD  D/R  90  EX ...

中立点飘移.你的感度线是不是接AU2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尾舵通道的ATV你是设成90%了吧?我发现极其多的模友以为这个ATV是设行程的,结果误操作最后得出240锁尾非常慢的结论!我再次说明,尾舵通道的ATV是调节旋转速率的,为了提高速率,一般很多高手都喜欢设成120%~130 ...

用JR的设备根本不存在什么ATV,也不关它什么事情....用10X的控直接接R1000S的AUX2通道,很多人说FUTABA的GRYO感度线应该接第五通.其实是错误的用是可以用但是要遵循一个主次关系.说白了就是401GRYO的中立点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中立,在一个错误的中立点下飞.正常的NOMAL没有问题,一反过来就不行了.这样的状态对陀螺本身也是一种损耗,减少使用寿命,因为它要不停的计算修正错误的中立点.在正确的中立点下飞行无论你是左转还是右转飞机的转速是一致的.在10X的ADJ菜单里将其值全部用到150%(401和601都有保护功能不用担心尾推的行程过大),在用EXP曲线来调整尾舵以适应自己的手法就可以了.还有陀螺的效应和螺距值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螺距只要你调的差不多就可以了,无外乎那几个值,在家里调好了去外场再进行微调就可以了.油门曲线到是要注意调整,因为大家用的电调不同,对电机的功率输出会有很大的影响.有的电调有类似GV-1的功能是很好的功能,如果没有可以在ID2下将油门曲线调成直线(90% 90% 90% 90% 90%)试下(这样只是个人的经验好不好用看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JR的设备根本不存在什么ATV,也不关它什么事情....用10X的控直接接R1000S的AUX2通道,很多人说FUTABA的GRYO感度线应该接第五通.其实是错误的用是可以用但是要遵循一个主次关系.说白了就是401GRYO的中立点一开始 ...

1、ATV在RD6000上是EPA,在JR上是什么我不知道,只需要知道的是有这个对应的参数,锁尾效果不关它的事???请设置成20,然后你自己飞飞看,不需要高速后退你就能体会它的差别了!此外,请到FUTABA的网站看GYRO Q&A 章节,里面解释得很清楚!
2、尾舵的螺距范围不一样,即使加上大浆反作用力的因素,左转和右转的速率不可能是一样的!
3、401和601也没有你所说的保护功能,一般的说法是,在飞行中很少有摇杆打到头的情况,即使有也是短时间,所以问题不大
4、缩尾效果也并非和螺距没有关系,螺距过大时,导致大浆阻力很大,这样尾舵需很大的推力对抗大浆的阻力,留给旋转的余度就变小,同时导致缩尾变差。你可以全速油门上升然后左旋进行验证!
5、所谓错误的中立点也可以斟酌一下,决大部分模友都会知道中立点,即使按照中立点选在尾舵为0的时候,设置正常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任何的缩尾问题!(虽然将中立点选在尾舵为正螺距的时候会更好)

网友B:
SORRY请看清楚我的观点:
1.既然是用了401,那么我是说将JR设备的ADJ调到150%,然后再用EXP曲线根据自己的手法来调整.并不是要用到20%没什么意义.
2.401和601有没有最大行程保护,请仔细看说明书.(JR陀螺另议)
3.对于401和601这样的锁尾压电式陀螺,根本就不同与以前的机械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螺距会对尾部产生作用.为什么说用锁尾的陀螺一定要取消油门和螺距的混控就是这个道理,以前的机械式陀螺还牵扯到一个上下跟轴的调整其实也就是要求螺距和油门配合.但压电式的锁尾陀螺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在用锁尾的GRYO的时候也一定要将这项功能屏蔽.否则无法飞行
4.最为重要的是中立点的调整,而不是选择正或负螺距来确定中立点.这个点要看你的飞机来定.或者是尾浆的长度来定,是一个可变的值.

网友:
大大的学习了一把。

楼主:
10X中 陀螺仪的感度说明书说明是第8动AUX3啊!
原来用9X确实应该接第7动,AUX2。
请浩然兄详解,谢谢!

网友:
看了以前的帖,好像也是说10x接aux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RRY请看清楚我的观点:
1.既然是用了401,那么我是说将JR设备的ADJ调到150%,然后再用EXP曲线根据自己的手法来调整.并不是要用到20%没什么意义.
2.401和601有没有最大行程保护,请仔细看说明书.(JR陀螺另议 ...

1、我的语文有问题,没有理解“也不关它什么事情”,这个我检讨。
2、401本体可以调节行程,那和最大行程保护根本是两回事,行程没调好,该撞墙还是撞墙,没什么可保护的。
3、不知道怎么又扯到REV-MIX(上下跟轴去了),要这么扯,还可以扯到陀螺反向没设对,安装错误等等。用原装FIBER浆时,一不小心最大螺距会设到13度,那时动力没有增加,反而增加阻力,就导致我说的问题。
4、“最为重要的是中立点的调整”确实值得商讨,据我所知,即使按照中立点选在尾舵为0的时候,设置正常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任何的缩尾问题。

网友:
要真正了解401,得把AVCS这个功能搞明白.

网友:
设备先进了也麻烦!好好学学,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网友:
周兄弟,10X的连接GY感度的是AUX3即第八通道啊,要么你试试把9650的摆位换一下,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楼主:
问题解决了,实际上确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将401上面的限位调到120
然后将遥控RUDD的EXP调小
D/R100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清洁尾轴让他顺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实际上确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将401上面的限位调到120
然后将遥控RUDD的EXP调小
D/R100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清洁尾轴让他顺滑

恭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实际上确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将401上面的限位调到120
然后将遥控RUDD的EXP调小
D/R100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清洁尾轴让他顺滑

本来就那么简单,最早回帖就告诉你这么干了,你非要调来调去走弯路,不过反正就是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