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在没有激光切割机的情况下做机翼(给新手看)

楼主(2006-04-02):
首先 我们要准备做翼肋材料和工具: 板材 刀子 台钳 电钻 螺钉

然后 我们需要翼肋模板(可以用打印机将翼型打出来贴到层板上刻出来得到)

将轻木版切成大小合适的形状 用模板和电钻打定位空

打完空后 用两个螺钉和模板把轻木片夹在一起后用台钳夹好

好了 可以下刀了 刚开始可以较大切削量

等差不多了用手术刀进行小切削量加工

最后用砂纸板进行最后的加工 翼肋就完成了

楼主:
开始做机翼 要准备哪些材料和工具呢 :用做梁的木条(材质和尺寸由你的飞机尺寸而定) 一些板材 尺子 蒙皮 熨斗 胶水

首先 在纸上画出你机翼的工作图,比如翼肋间隔和机翼全长,然后按照你的图纸将梁和翼肋粘在一起

最后将前后缘在粘在一起后 机翼的框架就完成了 要是要做腹板和前缘蒙板的话可以参照老B的贴

最后蒙膜 把膜裁合适的大小(比机翼尺寸大一些)先蒙四周再中间就可以了 过产膜需要温度较高 奥罗克瓦温度可以低一些

好了机翼做好了

最后看看新航空知识的封面

网友:
好贴!希望继续做下去,做一架完整的飞机。对新手会有极大帮助的!
我喜欢杰楼主的手电转!说说?来个特写?用多大的电压?我有一个电动机,不知能不能做一个?前面的夹头哪里能弄到?

网友:
熨斗要专用的吗?哪里有?

网友:
手电钻是在电子市场上淘的旧货,12V,550电机,手锁夹头是原配的。
    他用的熨斗是我熨衣服用的普通小熨斗。

网友:
木头飞机通常都需要什么品种和规格的木料啊?

网友:
very good
very beautiful
very....very...very...

网友:
新手一定要看看啊,好贴!

网友A:
顶!

强烈支持楼主!
同时菜鸟问一下~~~翼肋中间的凹槽是怎么刻出的?感觉底部不能搞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烈支持楼主!
同时菜鸟问一下~~~翼肋中间的凹槽是怎么刻出的?感觉底部不能搞平啊!

做飞机必备工具之一:整形锉,凹槽之类的就靠它了

网友:
顶 别沉了啊

网友:
顶拉!
    后边的呢?

网友B:
看过,穷有穷的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穷有穷的办法啊

兄弟 这和穷不穷没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