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36#飞不起来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楼主(2006-04-02):
3月28号新买的36#飞了一次,还没离地,就拉不起来了。马达转的很快,但主浆转速却很慢。感觉是空转,后来问卖家,给我的答案是:在主齿轮和主轴钻眼,滴502胶。我试了,飞不到10秒,又会打滑。31号收到卖家发的新主齿,换上后飞了又不到10秒,又打滑…………幸好试的时候飞机没有离地。要不又该换配件了。
   大家能帮忙看看,到底是哪出了问题?马达转速高了吗?

配置如下:
3E model 2200MAH 10 C 聚合物锂电池
原厂无刷380马达
原厂30A电调

网友:
主轴与大齿轮的连接是靠大齿轮下方的两颗M3的螺丝固定连接的,你说的现象可能是主轴与大齿轮之间打滑,试试拧紧这2粒M3的螺丝。

网友:
可以观察一下大齿跟主轴的转速是不是同步嘛!

网友:
是的,看看螺丝松不松

网友:
我在华**的论坛上就告诉他了。可是他不信啊,哈哈。

网友:
华XX的服务……

网友:
我是说,我已经在华**的论坛上回复了楼相同问题的相同答案了。呵呵。

网友A:
用手抓住主旋翼,转动一下主齿轮看是否打滑,这样一看就能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抓住主旋翼,转动一下主齿轮看是否打滑,这样一看就能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

这方法我试了,抓住主旋翼,主齿轮能转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电池太足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电池太足了!!哈哈

没的事,电池太足会打滑?信口雌黄。

网友C:
请问

换36#主轴是不是要拆完整部机才能换啊?
那不是很痛苦?

网友:
可能是这么回事

先说一下我的也是36#,出现过一样的问题,先试试拧紧2粒M3的螺丝,再看看,若还是打滑,那就是大齿轮与中间的单向轴承(国标号HF0612)打滑,因为单向轴承与大齿轮理论上为过盈配合,但是高速旋转中主桨一旦遇到外力,而又没收油门的话,受到与旋转方向相反的力超过单向轴承与大齿轮过盈配合产生的摩擦力时,就开始打滑了,很遗憾,一旦开始产生打滑现象了,以后从启动到高速旋转,原则上都会打滑,塑料齿轮材质比较软,只要有打滑现象,单向轴承与大齿轮的过盈配合的过盈量就不足了,大齿轮不足以带动单向轴承了,而单向轴承要带动主轴,看起来就是电机高速转动,而主桨转速上不去,我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拆下大齿轮顶出单向轴承(已经松了),在大齿轮内孔表面涂满502,可以多涂点,待要干不干的时候压入单向轴承,完全干透后装回,一定要拧紧主轴底部2粒M3的止头螺丝,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到现在也没打滑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道理是对的,但是你有看到没,他说买了新齿轮装上飞了不到10秒,难道新买的齿轮又出现同样问题了?
我说也别猜了。楼主先说说,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打滑了。
具体传动过程是,马达-马达小齿轮-大齿轮-单向轴承-下齿轮轴套-M3*2-主轴-T型头.
你反转大浆,看看到底是从哪个地方不再传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36#主轴是不是要拆完整部机才能换啊?
那不是很痛苦?

拆主轴的方法是:拧松螺距舵机控制的哪个摇把上固定螺距推杆的螺丝,然后松掉跷跷板和左右摇臂的球头扣,然后拧松大齿轮下边的哪个齿轮上的2个M3的螺丝,主轴就可以连大降从上边抽出来了。

网友:
请教各位:36#平衡翼出现双桨有什么好办法调整?

网友:
可以从一下几点找一下打滑的原因,马达与主动小齿轮;大齿轮与单向轴承;单向轴承是否能锁住齿轮轴套单向旋转,齿轮轴套与主轴是否通过止头螺丝锁紧,以上几点逐一检查,应该可以找到原因.
    36#平衡翼出现双桨,检查两平衡翼是否水平,再拆下平衡杆是否直.

网友:
多谢,明白了。。。。。。。。。。。。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吗?
36机的主轴材质较软,容易产生打滑现象。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试试,在主轴上修两个对称的平面,注意一定要在3mm紧固螺丝的对应处加工。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吗?
36机的主轴材质较软,容易产生打滑现象。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试试,在主轴上修两个对称的平面,注意一定要在3mm紧固螺丝的对应处加工。

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吗?
36机的主轴材质较软,容易产生打滑现象。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试试,在主轴上修两个对称的平面,注意一定要在3mm紧固螺丝的对应处加工。如图
http://photo.5imx.com/up/0604/20064 ...

我已经这么做了。但还是要不的。是不是马达力大了,给拉坏了。主要是,大齿内侧和单向轴承的接触处(就是这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吗?
36机的主轴材质较软,容易产生打滑现象。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试试,在主轴上修两个对称的平面,注意一定要在3mm紧固螺丝的对应处加工。如图
http://photo.5imx.com/up/0604/20064 ...

非常感谢大家耐心回复。

就是图中这个东西,上到大齿盘里固定不住。

不知道有能替换36#大齿盘的配件没有,要金属的。

楼主:
就是图中这个东西,上到大齿盘里固定不住。

不知道有能替换36#大齿盘的配件没有,要金属的。

网友:
这东西那有金属的,买个新的换上,就行这个好象带单项轴承,才30
http://www.himodel.com/cn/rc_hobby/helicopters_989.php
就这个补点胶也可以用,在坏就用暴力拆下来.......

网友D:
是单项轴承与大齿盘配合不紧密,配合过松造成传动打滑。
解决方案有2个:1做个包箍,包箍的内径与大齿盘上方安装单向轴承的外径一样,中间开宽1mm的槽一头攻M2的螺纹,一头打2mm的通孔,高度最好与安装单向轴承的外径一样。也可以打好孔径一分2,分2个半园槽两头用M2螺丝拧紧固定。2 用AB胶粘结,此中方法不适合间隙过大的,但比较简单。
有加工能力的使用第一种方案。
做包箍的具体尺寸,我会画张简图给你。

网友:
上图字节字节字节

网友C:
请教

36大齿盘怎么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单项轴承与大齿盘配合不紧密,配合过松造成传动打滑。
解决方案有2个:1做个包箍,包箍的内径与大齿盘上方安装单向轴承的外径一样,中间开宽1mm的槽一头攻M2的螺纹,一头打2mm的通孔,高度最好与安装单向轴承的 ...

非常感谢!期待您的解决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大齿盘怎么拆出来?

所有用螺丝的地方,都拆了。 唯一遗憾就是,因为改锥问题,损坏了3颗螺丝。

不晓的哪有卖航模专同改锥的?

网友D:
图纸如下

由于空间较小,抱箍的存在会影响升降舵拉杆的运行,我觉得还是用胶水粘结比较好。如果你一定要用抱箍,建议你把舵机拉杆移至另一侧,舵机的位置也要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纸如下

由于空间较小,抱箍的存在会影响升降舵拉杆的运行,我觉得还是用胶水粘结比较好。如果你一定要用抱箍,建议你把舵机拉杆移至另一侧,舵 ...

非常感谢您的图纸,画的很祥细。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

当时坏的第3天我就在想,能不能在外面包一圈钢皮(文具店买的文件夹),打螺丝,滴厌氧胶。但说实话,这个方法非常不错,也不会破坏大齿结构。就是我自己加工不出那个外箍。 你看到大齿上钻的眼没有,我本来还有个想法就是:在打齿和单向轴承的同一位置钻孔,再往里打小螺丝,再滴厌氧胶。没象到那个轴承那么硬,连钻带挫,才起了一个小坑。螺丝攻不进去,那怕有2MM,都行啊!

然后还有个想法就是如图:把单向轴承抱箍后,镶入大齿盘上的切口内。

楼主:
然后还有个想法就是如图:把单向轴承抱箍后,镶入大齿盘上的切口内。

网友:
你的这个方案也可行,有3个事项要注意:1你加装的衬套于与单向轴承配合精度,如使用缺氧胶间隙不能过大,否则影响粘结效果,最好采用过盈配合。2 衬套外径不能过大,壁薄减小影响塑料大齿盘的强度。3 塑料大齿盘要扩孔,使用钻头扩孔时,钻头太锋利容易产生揸刀现象。
我建议你还是使用最简单的方法——用AB胶粘。剪一些纸条,涂上AB胶,把剪好的纸条包裹在单向轴承上,胀进塑料大齿盘里。等胶水干了你的飞机就修好了。
还有轴承是淬过火的非常硬,HRC60以上。这个硬度与钻头差不多硬。普通的钻头是打不动的

楼主:
嘿嘿~~~~你的方法还真多哦~~~

试一下,试一下~~~~~~

再问个问题:如果要用金属做大齿盘,那种硬度的铝合适?

网友:
用铝材做大齿盘不可取。铝材本身轻材质较软,且不耐磨损。使用铜材耐磨但分量重,材料强度比铝好,钢材有很好的强度,比铜轻耐磨性不如铜材,所以需要对钢材采取热处理工艺,改善钢的机械性能。

网友:
其实很简单,换连动盘和平衡单元就没问题了,是配合问题

楼主:
铝合金如何? 又轻又硬,做个大齿盘。等有材料了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