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老师关于跷跷板阻尼的问题。

楼主(2006-04-02):
刘老师你好,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原来亚托横轴两端橡胶垫与大桨夹之间有一个金属套,长度是1.5毫米,如果不是1.5毫米,例如是1.8会是怎样?
是不是这个地方决定了跷跷板阻尼的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刘老师你好,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原来亚托横轴两端橡胶垫与大桨夹之间有一个金属套,长度是1.5毫米,如果不是1.5毫米,例如是1.8会是怎样?
是不是这个地方决定了跷跷板阻尼的大小?

1.8mm-1.5mm=0.3mm,应该也行吧,如果过长,两个橡胶圈会被压紧,阻尼也就会大些啦!

lxd1954

楼主:
刘老师,谢谢您。
那么阻尼大了和阻尼小对直机有什么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