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无刷用上机油不?

楼主(2006-04-03):
刚买回的翼龙的11.1V的里电,第一次使用据说要把电放掉,那放电到多少电压为好?另无刷用上机油不?

楼主:
为什么只看不说啊?

网友:
每用过锂电池,不晓得

网友:
里电池不需要把电放掉再用,充好电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回的翼龙的11.1V的里电,第一次使用据说要把电放掉,那放电到多少电压为好?另无刷用上机油不?

不用放电,要不机油就不知道了。

网友A:
不要放电。使用中千万不要过放。
不需要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放电。使用中千万不要过放。
不需要上油。

为什么不需要上油呢?我正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