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的传动效率是不是不到50%

楼主(2006-04-03):
我想了另一种传动方式,效率应该大于70%

网友:
啥子东西那么先进哦~~整来看哈三

啥子东西那么先进哦~~整来看哈三

网友A:
不是。
活塞发动机的总机械损失约为0.2,主要是活塞系统的摩擦损失(60~75%),曲轴仅占其中10%左右,可见曲轴的机械效率高于98%。
影响内燃机效率的主要是热循环状态,不是传动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活塞发动机的总机械损失约为0.2,主要是活塞系统的摩擦损失(60~75%),曲轴仅占其中10%左右,可见曲轴的机械效率高于98%。
影响内燃机效率的主要是热循环状态,不是传动系统。

同意,纯机械传动的效率应该是很高的,影响效率的主要因素主要主热能-动能的损失

楼主:
可是曲轴需要的是在其转动所在圆的切线方向的力

可是曲轴需要的是在其转动所在圆的切线方向的力,这个力在大部分时间内都不与活塞连杆输出的力重合,对吗?我想用水轮机来代替曲轴,利用活塞的另一面来压水(润滑油)驱动水轮机。用连杆连接两个气缸的活塞,一个活塞运动到最高点时,其气缸内的混合气体被点燃,使两个活塞向下运动,水(润滑油)驱动水轮机。同时,另一个在最低点的活塞所在的气缸迅速开始排气,高压废气驱动一个连接水轮机的涡轮,接着涡轮把低能气体抽光(气缸被抽成真空),接着进气门打开,油气混合物进入气缸。这个过程很快完成,接着活塞压缩混合物至最高点,点火。重复以上过程。
    这种发动机可以输出往返和旋转动力,是我为我的扑翼机设计的。但只是个设想,它可行吗?与一般的活塞发动机比,有何优点?

楼主:
我的扑翼几的推重比大于1(mg=238g),因为用了全新的原理。

但我的能力有限,它现在只能在地上跳动,因为经费有限,材料和工艺问题难以解决。我下星期会把我的扑翼几的大部分知料公布,因为我的扑翼几在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塞拿了差的三等奖,看到比我差得多的一等奖,我不不不服,大赛没有一点透明度,在电动船底装四个轮子就是二等奖,一等奖中的水分也不少,有空的查一下就知道了 。公布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曲轴需要的是在其转动所在圆的切线方向的力,这个力在大部分时间内都不与活塞连杆输出的力重合,对吗?我想用水轮机来代替曲轴,利用活塞的另一面来压水(润滑油)驱动水轮机。用连杆连接两个气缸的活塞,一个 ...

    你是中学生吧?你对科学的执著追求非常值得赞赏。发明创造的动力应该来自兴趣,要习惯于挫折。当今什么大赛都是作秀而已,况且退一步说,你的扑翼机不能飞只会跳,也未必全是材料和工艺的问题,那个二等奖至少能驶能跑,也别太不服气。
    看得出来你勤于思考,这很重要。不过你的设想还仅基于一般原理,例如对活塞连杆曲轴系统的看法。简单来说,做功的机构光考虑力是不够的,就象担100斤担子站着,累死还不是个木架子;重要的是气体对活塞作的功能够几乎全部转变为曲轴旋转的功,效率要远高于液力传动,至于为什么,可以找工科中专甚至大学的相关教材,如机械零件、机械原理、机构学之类看看,你应该会有兴趣的,而且这对深入掌握中学数学和物理非常有帮助。

楼主:
你是中学生吧?你对科学的执著追求非常值得赞赏。..........

谢谢,现在心情恢复了平静,请您看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