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这个吗?

楼主(2006-04-03):
这是什么?

网友A:
是不是无刷电机的换相波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无刷电机的换相波行啊

答对啦!
想看更多图片:
http://cn.pg.photos.yahoo.com/ph/viawater/my_photos
一些简介:
具有自动运行功能,可以方便线操纵爱好者,不用再去制作信号发生器.
PWM频率高达到62.5KHz,运转噪音很低,更节省能量.
断电电压从5V到VCC连续可变,更能适应大量不同的电池.
设置参数时使用设置器,方便,清楚.而且不用倚赖昂贵的电脑,在野外也可轻松设置.
采用IRF公司的3803和4905做功率管,D2PAK封装热阻更低
低速下空载运行没有发热现象发生.
现在已经驱动过两种以上CDROM的主轴电机(没有改绕)以及软驱的主轴电机,均取得成功.而且还将试验更多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