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系统装模拟器的问题,在线等,急

楼主(2006-04-03):
我安装后遥控可以操作,但就是背景是白色的,上面只有我选择的飞机,没有背景换个背景还是白色,高手帮忙呀,在线等,急

网友A:
是XP 吧!
XP下装G2是需要打补丁后才能正常运行的!
1、你需要正确安装你的显卡驱动程序,XP默认的不一定能较好的支持3D
2、需要安装 592 以上的补丁,最好是安装ADD 5 升级到717 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