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车床的自动走刀坏了!还有就是卡盘和后面的顶针 ...
我的这个车床的自动走刀坏了!还有就是卡盘和后面的顶针不同心啊!

楼主(2006-04-03):
就这个车床!

网友A:
你是什么意思,是要修还是要什么

网友B:
准备卖多少钱一斤?

网友C:
唉,玩具车床.....

网友D:
尾座应该能调整的.

网友E(2007-04-22):
!还有就是啊
车床的自动走刀坏了?你把机床左边的箱子打开,找到自动走刀的齿轮,用扳手或者钳子吧齿轮中间螺丝松开。用手把齿轮向里滑动。然后手摇走刀杆,感觉齿轮结合好了,就可以了、
卡盘和后面的顶针不同心:你用后顶针的时候,把紧固螺丝拧紧了,尽量顶针伸出少点,就可以了。

网友F:
麻烦!你的委座好象不能左右调整哦!
如果是上下偏差,就用铜片垫!低垫前,高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