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充电的截止电压.如何测量截止电压,谢谢!

楼主(2006-04-03):
请问什么是充电的截止电压.如何测量截止电压,谢谢!

楼主:
是不是锂电在充完后,测量电池的平衡充接头那个电压?

楼主:
自己顶~,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我现在正在用平衡充,担心电压过高了.

网友: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是目前手机中应用最广泛的电池,但它较为“娇气”,在使用中不可过充、过放(会损坏电池或使之报废)。因此,在电池上有保护元器件或保护电路以防止昂贵的电池损坏。 锂离子电池充电要求很高,要保证终止电压精度在1%之内,目前各大半导体器件厂已开发出多种锂离子电池充电的IC,以保证安全、可靠、快速地充电。

现在手机已十分普遍,手机中一部分是镍氢电池,但灵巧型的手机则是锂离子电池。正确地使用锂离子电池对延长电池寿命是十分重要的。锂离子电池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锂电池,它根据不同的电子产品的要求可以做成扁平长方形、圆柱形、长方形及扣式,并且有由几个电池串联在一起组成的电池组。 锂离子电池的额定电压为3.6V(有的产品为3.7V)。充满电时的终止充电电压与电池阳极材料有关:阳极材料为石墨的4.2V;阳极材料为焦炭的4.1V。不同阳极材料的内阻也不同,焦炭阳极的内阻略大,其放电曲线也略有差别.
现在使用的大部分是4.2V的,锂离子电池的终止放电电压为2.5V~2.75V(电池厂给出工作电压范围或给出终止放电电压,各参数略有不同)。低于终止放电电压继续放电称为过放,过放对电池会有损害。
锂离子电池不适合用作大电流放电,过大电流放电时会降低放电时间(内部会产生较高的温度而损耗能量)。因此电池生产工厂给出最大放电电流,在使用中应小于最大放电电流。 锂离子电池对温度有一定要求,工厂给出了充电温度范围、放电温度范围及保存温度范围。 锂离子电池对充电的要求是很高的,它要求精密的充电电路以保证充电的安全。终止充电电压精度允差为额定值的±1%(例如:充4.2V的锂离子电池,其允差为±0.042V),过压充电会造成锂离子电池永久性损坏。锂离子电池充电电流应根据电池生产厂的建议,并要求有限流电路以免发生过流(过热)。一般常用的充电率为0.25C~1C(C是电池的容量,如C=800mAh,1C充电率即充电电流为800mA)。在大电流充电时往往要检测电池温度,以防止过热损坏电池或产生爆炸。
锂离子电池充电分为两个阶段:先恒流充电,到接近终止电压时改为恒压充电,开始充電时电池电压以较大的斜率升压,当电池电压接近4.2V时,改成4.2V恒压充电,电流渐降,电压变化不大,到充电电流降为1/10C时,认为接近充满,可以终止充电(有的充电器到1/10C后启动定时器,过一定时间后结束充电)。 锂离子电池在充电或放电过程中若发生过充、过放或过流时,会造成电池的损坏或降低使用寿命。
应用注意事项:
  锂离子电池应用注意事项除与上述不可充电的锂电池相同外,在充电方面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 锂离子电池有4.1V及4.2V终止充电的不同品种,因此在充电时注意的是4.1V的电池不能用4.2V的充电器充电,否则会有过充的危险(4.1V与4.2V的充电器用的充电器IC是不同的!)。
     2. 对电池充电时,其环境温度不能超过产品特性表中所列的温度范围。
     3. 不能反向充电。
     4. 不能用充镍镉电池的充电器(充三节镍镉电池的)来充锂离子电池(虽然额定电压一样,都是3.6V),但充电方式不同,容易造成过充。

在放电方面应注意以下几点:
     1. 锂离子电池放电电流不能超过产品特性表中给出最大放电电流。放电电流较大时,会产生较高的温度(损耗能量),减少放电时间,若电池中无保护元件会产生过热而损坏电池。
     2. 不同温度下放电曲线是不同的,在不同的温度下,其放电电压及放电时间也不同。在-20℃放电时情况最差。

楼主:
非常感谢etticheung ,
我指的是聚合物锂电,聚合物锂电和锂离子电池好像是不同的,还是不清楚聚合物锂电的截止电压如何去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etticheung ,
我指的是聚合物锂电,聚合物锂电和锂离子电池好像是不同的,还是不清楚聚合物锂电的截止电压如何去测量。

聚合物鋰電是在原有鋼殼、 鋁殼電池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第三代鋰離子電池,以其更輕、更薄、能量更大,這種支持大功率 放電電流的聚合物鋰電更是遙控模型的理想選擇,成為最有希望替代鎳氫電池的產品。
聚合物锂电同樣要求是4.2V截止电压,你是想做充機嗎?

你也可以到以下網址參考.

http://www.5imx.com/info/info-c1/info-c1a1030929c.htm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测哪里得到的这个 4.2V截止电压.

网友:
如果只是想知道電池兩極之間電壓,最簡單是買壹部數字萵用表,用電壓檔測量每組電池正負兩極之間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