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做好飞的迷你练习机.(试飞录像40楼)

楼主(2006-04-03):
前段时间做了个CDROM电机,不知是仪表不准还是其他原因,效率出奇的高.
7.2V 2A电流 7035桨 居然有200克拉力.
今天用它做了这小机机,好大的风我依然去试飞....好暴力啊...
机子只有165克,推重比大于1,可以垂直爬升,但不能吊机,可能是技术问题也可能舵面太小.
但正常飞行就很灵活,以至于我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它...

配置
居.打不留.艾死    7035 桨
易死丐            9克舵机 X 3
易死丐            7.2V 800 毫安小时 锂电
挥剩              18A 电调
蓝贱              5通道接收
自摸              CDROM电机

翼展62CM 翼弦11CM 机长48CM.

打印好翼型贴在环氧板上做切机翼的模.

重绕CDROM电机线,懒得换磁,我认为它应该可以飞起来.

就再CD承拖盘上打2个孔攻丝,当桨夹用

活页和舵脚片就用环氧板做.

我就是懒舵机就装在这,管它好不好看.

网友A:
真不错,很值得学习。顺便讨教一下,机翼是否为整块泡沫切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错,很值得学习。顺便讨教一下,机翼是否为整块泡沫切割的?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多谢啦!

网友:
LZ 电机做的不错 教教我吧 要不帮我做个吧!!~@~

网友:
想不到2A电流,居然有200克的拉力。梦寐以求啊!麻烦楼主介绍一下小CD电机的制作方法,其重量几何?

网友B:
对你的CDROM很感兴趣,请问你用的多粗的线绕的?
有兴趣可以讨论一下!QQ:306957509

网友:
算下来楼主的空机只有50克不到,太厉害了,我怎么努力都控制不到这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你的CDROM很感兴趣,请问你用的多粗的线绕的?
有兴趣可以讨论一下!QQ:306957509

由于机机不在身边,没法测量线径明天再回答大家的问提,
线我是拆9V 50W环形变压器上的初级线,双线并绕.Y型接法.

网友C:
2a 200g!!!还是7035。。。。7.4v 有哪个老大来算算效率?似乎应该是100%以上了吧

网友:
就只需要用粗线重绕一下就行了啊, 这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觉得不可思意,所以我怀疑我的数字表测的不准确.我没直流钳表,用直流20A档串电池上量的.
但表平时量电流是正确的.
电池标称7.2V 冲满实际是8.4V 那么功率是 16.8W
效率是 11.9克/瓦 有可能吗?

网友:
楼主的机机不错,设备的中文名更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机机不在身边,没法测量线径明天再回答大家的问提,
线我是拆9V 50W环形变压器上的初级线,双线并绕.Y型接法.

请问绕了多少匝?

网友:
很手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绕了多少匝?

今天量了 是0。2的线双线并绕 16T。Y接。

其实这些数据没有太大意义。因为电机都是拆坏的CDROM的,很难找到相同的电机。
我是这样操作的,首先把电机拆下来,看是否能用(别笑-有好多电机是无法完整的拆下来的)。
观察转子磁铁,如果是橡胶材质的就要换磁铁,如果是烧结型的磁铁那么我认为不用换磁也能飞200克以下的飞机,(我用来飞过300多克的滑翔机,动力比较勉强)。
然后是绕线,因为我只有0。2 和0。4的线,也懒得去买..... 0.2的双线绕2层,蜜排的绕,所以对圈数我其实是不太清楚的。原因是如果确定了圈数,想排的整齐是非常困难的。往往出线是在中段或边边。
然后是测试,要准备2种电池 7。2V 和11。8V   电子称  电流表 各规格的桨,总有一种搭配是效率最高的,那么你就可以决定用它来做什么机机了。
方法很笨,也有很大的随机性。但很有效。。。
说着说着又绕了个23×15的大定子,这次可以做什么机机呢?

网友E:
轴承不用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承不用换吗?

不用 我装过的好几个无刷动力, 只有炸坏的没有用坏的

网友F:
这么多环氧树脂板,不重吗?我总觉得环氧树脂板是很重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环氧树脂板,不重吗?我总觉得环氧树脂板是很重的东西。

这机子很轻才165克,翼荷也小才24克/平方分米,再轻抗风就很差了.
事实上我做的时候就没有刻意减重,本来舵机全用5克的就可减十多克,电调用10A的也可减轻10克.
接收机我本来想用E-SKY的,可是这星期模型店没货才用蓝剑的.

这是一种很薄的环氧板不重.从和钢丝的比例你就知道它有多薄.
钢丝是用回型针拉直那种.

网友G:
环氧板是什么?我听人说过“电木”是这个东西吗?

机翼上为什么都是道道(平行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环氧板是什么?我听人说过“电木”是这个东西吗?

机翼上为什么都是道道(平行线)?

环氧板就是还氧树脂玻璃纤维板。因该和"电木“不同。
机翼上的道道是热切割时钢丝停留时间不均匀留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量了 是0。2的线双线并绕 16T。Y接。

其实这些数据没有太大意义。因为电机都是拆坏的CDROM的,很难找到相同的电机。
我是这样操作的,首先把电机拆下来,看是否能用(别笑-有好多电机是无法完整的拆 ...

多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不可思意,所以我怀疑我的数字表测的不准确.我没直流钳表,用直流20A档串电池上量的.
但表平时量电流是正确的.
电池标称7.2V 冲满实际是8.4V 那么功率是 16.8W
效率是 11.9克/瓦 有可能吗?

两节锂电池工作端电压6.6V就差不多了,功率才13W……

网友:
7035达到200克拉力,转速应该在7500转以上,那么桨速超过了11M/s,功率22W……效率169%……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a 200g!!!还是7035。。。。7.4v 有哪个老大来算算效率?似乎应该是100%以上了吧

真有点不可思议,但愿是个奇迹。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真有点不可思议,但愿是个奇迹。

不是奇迹,是神迹。

网友:
机子虽然不是说很好看,但既然是亲手做的,我估计享受也就享受那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奇迹,是神迹。

原因我找到了,我用的是数字表量的,内阻太大,我不可能量的得到真正的电流值.
我先前以为加不加电流表电流是差不多,今天才发现加上电流表转速慢多了.
看来还是要买直流钳表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我找到了,我用的是数字表量的,内阻太大,我不可能量的得到真正的电流值.
我先前以为加不加电流表电流是差不多,今天才发现加上电流表转速慢多了.
看来还是要买直流钳表才行啊.

     热切期待测试结果.先谢啦!

网友:
表的内阻有很大差别……表头直连反倒可能好一些

网友:
做的很好 ^_^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因我找到了,我用的是数字表量的,内阻太大,我不可能量的得到真正的电流值.
我先前以为加不加电流表电流是差不多,今天才发现加上电流表转速慢多了.
看来还是要买直流钳表才行啊.

   实在找不到钳型电流表,如果用7.4V、800MAH的锂电、7035桨,能产生200克的拉力,而且能够将楼主图中的165克飞机飞上二十来分钟,也能说明楼主的动力配置那是相当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找不到钳型电流表,如果用7.4V、800MAH的锂电、7035桨,能产生200克的拉力,而且能够将楼主图中的165克飞机飞上二十来分钟,也能说明楼主的动力配置那是相当的不错!

飞上二十来分钟是没问题滴..
今天试飞录像,技术没练好,啥动作没做,紧张不得了.
http://www.6rooms.com/player.swf?vid=oGwjDxLGlPVDmD3q/n4iEg

网友:
赞一个!舵角都值得学习。

网友:
GWS7035HD桨,2S锂电池组,大概需要跑10000转左右,可以有200克这样的动力,电流估计在4-5A左右比较现实!

网友G:
建意不要背景音乐,实际的声音感觉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意不要背景音乐,实际的声音感觉更好。

非常正确!.但实际的声音有很多不雅语言,我又不懂如何把它"滴"调!
再者,我的数码相机如果启动录音的话将不能启动变焦功能,2者只能取其1.也许是变焦时机械噪声太大
这个小机机速度贼快,不用变焦一会变成个小点一会充满屏幕找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上二十来分钟是没问题滴..
今天试飞录像,技术没练好,啥动作没做,紧张不得了.
http://www.163888.net/sing/openvideo.aspx?id=145223

       可以飞上二十来分钟,800MAH的小锂电,有这样的效果,真是相当的不错!

网友I:
录像看不了啦!!

好想自己整返一部玩!
(很想自己弄一台玩)

学习中!!

舵机用了延长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录像看不了啦!!

好想自己整返一部玩!
(很想自己弄一台玩)

学习中!!

舵机用了延长线吗??

是的舵机线刚好差4厘米,气死我了. 做了2条短短的延长线.

网友:
配置
居.打不留.艾死    7035 桨
易死丐            9克舵机 X 3
易死丐            7.2V 800 毫安小时 锂电
挥剩              18A 电调
蓝贱              5通道接收
自摸              CDROM电机

楼主真逗~~~~~~~~呵呵

网友:
我都想做一部,可惜这几个月忙着做毕业设计~~~先做做看客~

网友A:
今天从电脑光驱上拆了一个和楼主图中形状大小都一样的CD无刷电机,但不清楚如何解体。麻烦楼主和坛中高手抽空介绍一下CD无刷电机的解体方法,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从电脑光驱上拆了一个和楼主图中形状大小都一样的CD无刷电机,但不清楚如何解体。麻烦楼主和坛中高手抽空介绍一下CD无刷电机的解体方法,先谢了!

你是说拆下固定定子的铁板吗? 最好能上个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拆下固定定子的铁板吗? 最好能上个图看看.

    正如您所指的:  1、固定定子的铁板;
                    2、转子上的轴承托盘。

    不好意思,电脑的USB借口坏了,无法上传图片。

网友I:
系吾系系二沙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系吾系系二沙飞啊??

不是,是岭南新世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如您所指的:  1、固定定子的铁板;
                    2、转子上的轴承托盘。

    不好意思,电脑的USB借口坏了,无法上传图片。

卸铁板最好用台钳,一夹铁板就弯了,换个角度再一夹铁板就下来了。
转子上的轴承托盘。可以用小刀和起子小心的一个个部件撬下来。

网友:
对你的CDROM很感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卸铁板最好用台钳,一夹铁板就弯了,换个角度再一夹铁板就下来了。
转子上的轴承托盘。可以用小刀和起子小心的一个个部件撬下来。

     多谢楼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