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船如何改比例

楼主(2006-04-03):
长只有40CM,有谁有好办法,用什么电机,电调,接收机,发射器,要有一定速度,550电机适合吗?谢

网友:
用2040无刷电机和9克舵机吧~~~~

楼主:
全浸还是半浸好?谢了

网友:
全浸的吧~~~~~半浸的跑这船不好看~~~~

楼主:
谢了,另外,外转子无刷适合用在船吗?在论坛上见过

网友:
你的船太小了~~~改外转有点难度啊~2040电机不贵啊~才50一个~~~

楼主:
KV值是什么?对船来说是不是越大越好?该电机转速是大概有多少?

网友A:
KV值是该电机没加一伏整加的转速~~KV值越高转速就越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KV值是该电机没加一伏整加的转速~~KV值越高转速就越快~

转速高了扭力是否下降?

网友:
转子直接没变~~扭力减不了多少的~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桨应该用多大

网友:
这船漂亮,但可能跑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