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出现问题如何调节?

楼主(2006-04-03):
刚到手飞机后面的小平衡翅膀就掉了一个。只剩下右边的。
飞机起飞后总是偏,和掉了小翅膀有关系吗?我更改了
遥控器
设置,改善不明显,有没有什么diy方法,比如增加配重等。。。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2-2 09:34 审核通过

网友A:
应该是舵面得问题,调整遥控得微调,或者自己重新装配一下舵机摇臂
充数充数充数充数充数充数

网友B:
原帖由
laomm1
于 2006-4-4 11:25 发表
充数充数充数充数充数充数
我的LAMA2有点向前怎么调啊?微调已经全部向后了还是不行?
请楼上的将具体点,舵面怎么调啊

网友A:
把舵机摇臂拆下来,转个角度再装上去,呵呵
充数充数充数充数

网友B:
谢谢,试试,不懂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