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号机新问题

楼主(2006-04-03):
原厂650毫安电池只能飞上三分钟,太短了
而且奇怪的是每当电池容量少的时候飞机会非常晃,就像得了帕金森综合症,抖个不停,是尾巴上下跳动,而且幅度有点大的
能告之是为什么吗?

网友:
原厂电池可以飞六七分钟的,是楼主你的螺距没有调好!螺距过大和转速太低是会晃的,什么机子都是一样晃的!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建议把左边得旋钮逆时针旋1~2度或右边得旋钮逆时针旋1~2度(在UNLOCK的状态下)。

楼主:
那为为什么电足的时候不会晃呢,这一点我一直无法理解,望达人指点迷经,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为什么电足的时候不会晃呢,这一点我一直无法理解,望达人指点迷经,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你用的是原配陀螺仪是吗?原配的在电不够的时候是工作不正常的。

楼主:
发现原因了,果然是螺距太大了,刚刚我调小了螺距去试飞,时间长了不少,而且当电力不足的时候也不晃了,哈哈,多谢楼上的高手们指点

楼主:
我用的是原配的,001的那种,的确不太好,电力不足的时候会自己跳掉不工作的,真是晕死
不知道E-SKY的那种好不好

网友A:
会晃,说明偏心。低速时更明显。以此推断,可能有双桨。

网友:
我估计是飞机饿抽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晃,说明偏心。低速时更明显。以此推断,可能有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