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架练习机!!!

楼主(2006-04-03):
第一次装飞机!用了我好多时间!有的地方还有缺陷!请老鸟们指点!
img]http://photo.5imx.com/up/0604/2006432355280.jpg

网友A:
不错,发动机左拉和右拉有了吗,还是要的。油箱的重锤一定要离油箱底部有0.5厘米的空隙(我就因为这个问题炸机过),不能过长。飞机上天的时候橡筋至少要6根以上吧。我的是8根

网友B:
我的金星40也是刚到,还没装完成,发动机要右下拉吗??我的还没搞,还有就是我的三叶46转到顶的时候好像有点卡住,记得以前在论坛上有人提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金星40也是刚到,还没装完成,发动机要右下拉吗??我的还没搞,还有就是我的三叶46转到顶的时候好像有点卡住,记得以前在论坛上有人提起过,

就应该卡的.不卡就有问题了.

网友:
飞机还是不错的.给楼主说些关于油箱的后话;飞机在紧急迫降或小炸后.重锤一般会甩到前面.这时手拿飞机摇一摇,听不到重锤的声音.如果不及时发现上天就很危险了.处理很简单;手拿飞机,飞机的整流罩对着右手撞一下就OK!

网友C:
楼主在哪买的,多少米?可以PM告诉我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发动机左拉和右拉有了吗,还是要的。油箱的重锤一定要离油箱底部有0.5厘米的空隙(我就因为这个问题炸机过),不能过长。飞机上天的时候橡筋至少要6根以上吧。我的是8根

什么叫左拉和右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哪买的,多少米?可以PM告诉我一下么?

长阳路上的双天啊!!空机加引擎才580!比以前玩房车便宜多了!哈哈

网友:
右拉和下拉说明:
从前看,发动机工作时是作逆时针转动,会产生一个反向扭力,发动机作右拉2度、下拉3度左右可以抵消反扭力的作用,使拉力线更加合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错,发动机左拉和右拉有了吗,还是要的。油箱的重锤一定要离油箱底部有0.5厘米的空隙(我就因为这个问题炸机过),不能过长。飞机上天的时候橡筋至少要6根以上吧。我的是8根

应该是发动机下拉和右拉,最保险的是用橡筋裤上那种橡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发动机下拉和右拉,最保险的是用橡筋裤上那种橡筋.

就是那种在裤衩上拆下作弹弓打玻璃的那种橡筋......!!呵呵

网友:
太多皮筋会伤筋骨.4根+透明胶定位.
或者在机翼和翼抬间.贴上双面胶.这样机翼就不会串位了.

网友:
练习机出厂时就有下拉和右拉的

网友:
发动机安装支架自带右拉和下拉。一般不须调整。

网友:
成品机一般出厂的木头发动机架都调整好角度的,只要发动机夹合适的话直接安装就好了,一定好飞。

网友:
我的第一架飞机也是小金星,感觉很好飞!

楼主:
昨天发动机磨了三缸油!稳定!好调!就等双休到南汇去首航了!到时要请各位老鸟帮忙带飞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长阳路上的双天啊!!空机加引擎才580!比以前玩房车便宜多了!哈哈

这么便宜啊,我在沧浪那里买个空机跟一个三叶46A就700

网友:
你去买15级的还要便宜!

引用 网友B:

这么便宜啊,我在沧浪那里买个空机跟一个三叶46A就700

三叶的15级油动塞斯纳,配15发动机都不到400!那么便宜你怎么不去搞架?楼主的好象是25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