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控烧了!你们的控也这么娇气吗?

楼主(2006-04-04):
过程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前一天,我的一个同事(超级混蛋)看我的控新鲜,乱按一气(当时没有装电池),最后开关是开着的(烧了之后才知道的)。第二天我一接电源(我没注意开关是开着的),就烧了。:em25: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以后打死我也不敢这么干啦!各位,你们那么干过吗?事后我也想FF6会这么娇气吗?百思不得其解。
修的过程是:判断烧的件可能是给发射电路送电的稳压管,还有一个5V的没烧。并逐个用7805、7806、7808、7809试验,最后到7809时屏幕显示正常——见好就收吧!(没敢再用7812),我的是T6XHS,不知哪位大侠有这个好的机机,帮我看看给发射电路送电的是9V还是12V?(我想也不应该是12V,因为电池组才9.6V啊),能帮我看看将感激不尽!修好之后的发射距离还没有测,不知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我用的就没有那么娇气,我的控是 6EXHP 。那次的经历是这样的:我用的是三串锂电供电,记得当时最后看到的电压有 12.2V ,电源忘记关了,就把天线全部收起来,还放到铝合金的箱子里面!到了第二天才发现,打开开关遥控没有反映,当时想,遥控肯定要烧掉了!但是换了另外一组电池试开机,遥控竟然没事!倒是那组三串电池因为过放坏了两颗!

网友:
不会这么恐怖吧~~~我没有遇见~~

楼主:
也许我的是偶然现象。但我提醒各位千万不要故意去试!!!!除非你米多。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没有那么娇气,我的控是 6EXHP 。那次的经历是这样的:我用的是三串锂电供电,记得当时最后看到的电压有 12.2V ,电源忘记关了,就把天线全部收起来,还放到铝合金的箱子里面!到了第二天才发现,打开开关 ...

太幸运了!
1。没拉天线,该烧。
2。铝箱感应所有发射出来的电磁波,会千万发射功放过载,该烧。
3。一夜,时间过长,而且箱子时一定有泡沫,隔热,热量难以散发,该烧。
以上三烧而不烧,真是有神灵保佑。快去买采,必中大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太幸运了!
1。没拉天线,该烧。
2。铝箱感应所有发射出来的电磁波,会千万发射功放过载,该烧。
3。一夜,时间过长,而且箱子时一定有泡沫,隔热,热量难以散发,该烧。
以上三烧而不烧,真是有神灵保佑。 ...

可能电池的容量不是很大,没几下就到没电压了

网友:
我的6EX也是一样``望了关开关`
第2天才发现``换电池进去`呵呵一点事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电池的容量不是很大,没几下就到没电压了

也不是啊,我用的锂电池有 1000 多毫安呢。

楼主:
我真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