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购机,装机心得!

楼主(2006-04-04):
购机好几天了,4月2号下午,就把机身装好,看来对于没有玩过得我还是比较好装的。昨天安装万尾翼,一切都ok了。发现新问题了,我用的是RD6000遥控器,已买好MINI舵机电池都买好了,是11。1V的2300MAH里电,发现没有给接收机供电的模块,只有遥控器带的4。8V电池,不会我的450XL要另外加控制电池吧,如何使用动力电呢,电压不对哦!!!还有关于拉杆连接舵机,原配的是用球头连接,但是舵机上不知道用那个摇臂可以连接球头呢???请大家给予帮助哦!!谢谢了!!

网友:
接收机是通过电调共电的.

楼主:
谢谢了,我一直在扒,看看以前有什么好东西,太多了,看不过来,只好问问了,呵呵,我是上海的朋友,可以联系,QQ297491345。发450XL就可以了。哈哈!!

楼主:
我以为还需要11。1V转4。8V的转换模块呢!!

网友:
把调速器和接收机、电池接好后,接收机就有接收的电源了。将舵机摇臂离中心孔的第二或第三的孔用球头和螺丝直接上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谁的对~~~~~~~~~~~~~~~~~~

楼主:
好像是说要用螺丝固定球头吧,我也不清楚,不感动呀,帮忙呀!!

网友:
是的,接收机是通过调条供电的。。

网友:
恭喜加入,期待早日上天。

楼主:
快了,都完工了,就再学习调整遥控器了,其他应该没有问题了,不过不知道能不能飞,呵呵!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
千万别急,一定弄明白再玩,否则就是跟钱过不去。

网友:
全装好后,不接电机的三条线,看各舵机的动作对不对,还是多看以前的帖子吧,有好多图片、文字的介绍的

楼主:
哈哈,昨天已经开始试飞了,不过在手里飞,舵机方向没有问题,陀螺仪好像也可以工作,就是不知道升降舵和油门怎么联动控制(联动是可以动的,就是不知道比例是多少),还有螺旋桨是定速还是不定速,我也不知道怎么调,大家教我哦。飞机不飞是不知道问题的!!

网友A:
告诉我电邮地址,有参考资料送

网友B:
支持楼上~~wf8192@hotmail.com也给我一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上~~wf8192@hotmail.com也给我一份啊

已去也!

楼主:
邮件地址digital-cn@sohu.com.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我电邮地址,有参考资料送

也给我一份。谢谢啊!honggmei@163.com

网友:
后来有没有上天啊。

楼主:
上天了,不过率机了,换了金属的尾旋翼夹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