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KT机中碳纤维杆在哪里买的啊!

楼主(2006-04-04):
我这里去渔具店买好贵啊,不知道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买到呢?

网友:
去渔具店买你还嫌贵的话,那你就不可能再买到更便宜的地方了!
即便网上有更便宜的,但是你量也不可能很多,加上邮费,也不会比渔具店的便宜!

网友:
你在渔具店里买,什么价?

网友A:
渔具店最大的问题倒不是贵,而是一头粗一头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渔具店最大的问题倒不是贵,而是一头粗一头细。

楼主:
呵呵,这个是个问题,特别是小的!

网友:
对,的确存在两头大小不一样的问题,但是可以尽量找大小差不多的,价格嘛,6元,到8元,但是长度都不到1米!
都是空心的!你可以多去几家店问一下,可能能找到需要的,价格最贵我记得是15元,超过一米长度!而且质量很好!

网友:
我全是拆风筝上的。现在河边放风筝的人多,好多风筝捡的。我也买了个全是碳酐的风筝,十元钱,四根杆子挺好

网友:
我的也是在渔具店买的,短的一块钱一根,做电动飞机正好,再长的我就没见过了

网友:
我也到渔具店淘淘看!!!

楼主:
呵呵,大家买的都不贵啊,看来是我买贵了,呵呵!

网友:
我买的鱼具店的,10元一把,17-8根,不要买新的,买别人在他那换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渔具店最大的问题倒不是贵,而是一头粗一头细。

有同感!

网友:
如果觉得短了,可以接啊,先用线饶好在点502,很牢固的

网友:
一头大一头小正好,我就是用两根连在一起,大的一头在中间受力大,小的一头在翼尖受力小,两根的长度正好等于翼展。

网友:
大家说的是支撑机翼用的很细的那种吗?????????

网友:
碳纤杆我这里有呢

早上刚收到的,还没整理图片价格